modelsim仿真遇到的问题,跪求各位大牛帮忙。。。

楼主:
这是一段待仿真的代码,里面调用的两个子代码作用都是分频,一个是把50M分成10M,一个是把10M分成100k
module double(clk50M,clk10M,clk100K,rst);
    input clk50M;
    input rst;
    inout clk10M;
    output clk100K;

    clkDiv10 m0(.clk50M(clk50M),.rst(rst),.clk10M(clk10M));
    clkDiv m1(.clk10M(clk10M),.rst(rst),.clk100K(clk100K));
endmodule
然后给它加testbench文件
`timescale 1ns/1ns
`include "clkDiv10.v"
`include "clkDiv.v"
module double_tb  ;

  wire    clk10M   ;
  reg    clk50M   ;
  reg    rst   ;
  wire    clk100K   ;

  always #10 clk50M=~clk50M;
  initial
  begin
      clk50M=0;
      rst=0;
      #100 rst=1;
      #100 rst=0;
      #10000 $stop;
  end
  double
   DUT  (
       .clk10M (clk10M ) ,
      .clk50M (clk50M ) ,
      .rst (rst ) ,
      .clk100K (clk100K ) );

endmodule
结果是仿真出来的分频波形有10M的,但没有100k的,苦思不得其解,望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看仿真波形中m1模块的输入clk10M有波形吗? inout双向端口很容易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