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通用I/O端口是否能承受5V电压接口

楼主:
如题所问,打算用MSP430F149做个液晶显示装置,MSP430F149电源电压是3.3V,液晶接口电平是5V电压,想尽量简化硬件电路,能否直接和149端口相连,还是必须用3.3V转5V的芯片做缓冲,请实际用过的朋友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要进行电平转换

网友:
http://www.ti.com.cn/cn/lit/an/slaa148/slaa148.pdf

网友:
个人觉得3.3v的也可以驱动液晶,只是背光比较暗。

网友:
我也用3.3V驱动过液晶啊,没有问题的啊!

网友:
3.3V是可以的,我这么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