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程序经常会跑飞到0x045C02处

楼主:
我用的单片机是MSP430F5438A,程序段有效地址到0x45BFF处,但是有时系统会死机,这时候查看汇编,会发现PC指针指向0x045C02这个非法地址。
请各路高手帮忙看看是哪的问题

网友:
将断点设置在0x45C02处,当运行出错指针指向该地址时,可查看这块地址的具体代码是什么。

网友:
0x045C02这个地址是RAM的还是Flash的?是不是在程序中有操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0x45C02已经超出了ROM的范围,我的ROM分为四个块,这个地址不在任何一个块内。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既不是RAM,也不是ROM。它就是一个非法地址。程序中对它的读写都是非法操作。

网友:
回复 楼主:

检查你的程序,是不是有数组定义溢出导致的

网友:
估计你是电源不好造成的死机,我也有过这样的情况电源好了就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仔细检查过了
数组和指针均无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源不好
不是应该重启吗

网友:
UP
不要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