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 Xilinx SDK的软件程序如何固化到Flash中

楼主:
请问Xilinx嵌入式开发软件部分(C程序)怎么固化到Flash中

网友:
木有人回答啊····

网友:
直接下载download.bit不就行了吗?

网友:
只在10.1版时做过,快忘光了,供参考:

1、硬件部分先用ISE综合之后产生XXX.bit文件;
2、软件编译后产生产生elf文件;
3、执行Update Bitstream with Processor Data把上述两者结合,产生XXX_download.bit;
4、然后用XXX_download.bit做ROM即可。

网友:
根据QII的NIOS经验,C代码最终转换成HDL代码,形成逻辑,直接烧写到FLASH中。我想XILINX SDK 也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好久,今天终于解决了,在这里分享一下,为后来者种树。我用的是SDK的版本是2016.1
1、在SDK中,采用菜单命令:Xilinx Tools>>Program FPGA,在弹出的界面中把下面的Software Configuration中,选择*.elf文件(这个文件在工程SDK目录下的项目中的Debug中),然后点击Program。
2、在SDK中,采用菜单命令:Xilinx Tools>>Program Flash,在Image File中选择download.bit文件(该文件在硬件配置文件夹下*_wrapper_hw_platform_0下)
3、选择你板子上的Flash Tybe,然后点击Program,下载结束后,重新给板子上点,OK!

网友:
1.方法1按照microblaze-quick-start-guide的说明,
在vivado中associate ELF Files, then compile the project

then download this flash use HardwareManager or use sdk program flash.

then power off

this suit the C code run in BRAM.

2.if C code is very big want to run program, we should compress the bits file and run it in SDRAM, so we should create a bootlader,
  about this can refer "the How To Store Your SDK Project in SPI Flash.pdf".

How To Store Your SDK Project in SPI Flash.pdf

网友:
1、把elf文件添加到工程里 然后重新编译 在bitsetting 处 选择 生成bin文件 然后选择相应的flash  烧写就可以了
2、在sdk处,将bit和elf生成mcs 具体查看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