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6C6T6 ADC+DMA数据转换错位?

楼主:
STM32F106C6T6 ADC+DMA数据转换错位?我转换3个外部通道,一个内部温度。仿真时复位——运行——复位,出现错误的概率在30%。好奇怪,DMA1在其余部分也有用,代码余下:

void ADCInit_DMA(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1.1.2.3 as analog inp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4); // cofigure ADC clock = PCLK2/4, PLLCLK /4

  // DMA1 channel1 configuration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ConvertBuf;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4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1 channel1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ADC1 configuration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4;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Enables the temperature sensor and Vrefint channel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 ENABLE );

  // ADC1 regular channel 1,2,3,16 configuration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co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2,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smok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3, 3,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batter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6,4,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internel temperature sensor

  // Enable ADC1 DMA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Test on DMA1 channel1 transfer complete flag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1));
  // Clear DMA1 channel1 transfer complete flag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1);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网友:
我有这个STM32F106C6T6,芯片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