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求助protues高手帮忙啊

楼主:
)设计要求

基本要求

a. 输出电压:范围0~+9.9V,步进0.1V,纹波不大于10mV

b. 输出电流:500mA

c. 输出电压值由数码管显示;

d. 两键分别控制输出电压步进增减;

e. 为实现上述几部件工作,自制一稳压直流电源,输出±15V,+5V

发挥部分

a. 输出电压可预置在09.9V之间的任意一个值;

b. 用自动扫描代替人工按键,实现输出电压变化(步进0.1V不变);

c. 扩展输出电压种类(比如三角波等)。

搞了几天还是出不了结果,头都大了,这是我们的课程设计,周五就交了,4个学分。现在真急人。protues是刚学不久的,还不是很明白,请会做的的看看我的接线图哪里错了,真不胜感激啊。如果可以,能帮我改后发到我邮箱吗564686052@qq.com            真的万分感谢啊!拜谢!

DSN文件及程序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人能帮帮忙吗,真不胜感激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跪求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
uchar data tab[2];
uchar ws[2]={0,0};
uchar code table2[]={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0xf7};
uchar code tablewei[]={0x0e,0x0d};

sbit dula=P1^5;
sbit dawr=P2^6;//DA写数据段
sbit dacs=P2^7;//DA始能段

uchar num1,f,f1,f2,f3,f4,f5,f6,keynum;
//f为数字键标志位;f1为DA转换标志位;f2,f4分别为+,-0.1标志位;f3为清零标志位
void delay(uint z)//延时子程序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uint number)//显示LED
{

       uchar i,j;
       tab[0]=number%10;
       tab[1]=number/10;
        for(i=0,j=0;i<2;i++,j++)
     {

         dula=1;
         P2=tablewei[j];
         if(i==0)
         P0=table[tab];
         else
         P0=table2[tab];
         dula=0;
         delay(5);
     }

}
keyscan()//键盘扫描
{
   uchar num,tt;
   P1=0xfe;
   tt=P1;
   tt=tt&0xf0;
   while(tt!=0xf0)  // 检查按键是否被摁下
   {
              delay(50);
              tt=P1;
              tt=tt&0xf0;
                     while(tt!=0xf0)  // 检查按键是否被摁下
                    {
                                 tt=P1;
                  switch(tt)
                                 {
                                         case 0xee: num=7,f=1;
                                    break;
                                         case 0xde: num=8;f=1;
                                    break;
                                         case 0xbe: num=9;f=1;
                                    break;
                                         case 0x7e: num='0';f3=1;//清零按键
                                    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tt!=0xf0)
                {
                   tt=P1;
                   tt=tt&0xf0;
                }

             }

   }
   P1=0xfd;
   tt=P1;
   tt=tt&0xf0;
   while(tt!=0xf0)  // 检查按键是否被摁下
   {
              delay(50);
              tt=P1;
              tt=tt&0xf0;
                     while(tt!=0xf0)  // 检查按键是否被摁下
                    {
                                 tt=P1;
                  switch(tt)
                                 {
                                         case 0xed: num=4;f=1;
                                    break;
                                         case 0xdd: num=5;f=1;
                                    break;
                                         case 0xbd: num=6;f=1;
                                    break;
                                         case 0x7d: num=14;f4=1;//减0.1按键
                                    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tt!=0xf0)
                {
                   tt=P1;
                   tt=tt&0xf0;
                }

            }

   }
   P1=0xfb;
   tt=P1;
   tt=tt&0xf0;
   while(tt!=0xf0)  // 检查按键是否被摁下
   {
              delay(50);
              tt=P1;
              tt=tt&0xf0;
                     while(tt!=0xf0)  // 检查按键是否被摁下
                    {
                                 tt=P1;
                  switch(tt)
                                 {
                                         case 0xeb: num=1;f=1;
                                    break;
                                         case 0xdb: num=2;f=1;
                                    break;
                                         case 0xbb: num=3;f=1;
                                    break;
                                         case 0x7b: num='+';f2=1;//加0.1按键
                                    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tt!=0xf0)
                {
                   tt=P1;
                   tt=tt&0xf0;
                }

             }

   }
   P1=0xf7;
   tt=P1;
   tt=tt&0xf0;
   while(tt!=0xf0)  // 检查按键是否被摁下
   {
              delay(50);
              tt=P1;
              tt=tt&0xf0;
                     while(tt!=0xf0)  // 检查按键是否被摁下
                    {
                                 tt=P1;
                  switch(tt)
                                 {
                                         case 0xe7: num=0;f=1;
                                    break;
                                         case 0xd7: num=10;f1=1;//确认DA转换按键
                                    break;
                                         case 0xb7: num=11;f5=1;
                                    break;
                                         case 0x77: num=12;f6=1;
                                    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tt!=0xf0)
                {
                   tt=P1;
                   tt=tt&0xf0;
                }

           }

   }
   return(num);
}

void jishu()//预置电压值
{
       keynum=keyscan();
       if(f==1)
        {
           f=0;
           num1=num1*10+keynum;
        }
}

void change()//DA转换
{
    if(f1==1)
    {
       P3=(uchar)(256*num1/100);
       delay(100);
    }
}

void up_down_clear()//加减0.1和清零
{
    if(f2==1)
    {
      f2=0;
      num1++;
    }
    if(f4==1)
    {
     f4=0;
     num1--;
    }
    if(f3==1)
    {
      f3=0;
      num1=0;
    }
}

void up_down_1()//加减1
{
  if(f5==1)
    {
      f5=0;
      num1=num1+10;
    }
    if(f6==1)
    {
      f6=0;
      num1=num1-10;
    }
}
void main()
{
   dawr=0;
   dacs=0;
   P3=0;
   while(1)
   {

       jishu();
       up_down_clear() ;
       up_down_1();
       display(num1);
       change();

   }
}

网友:
没用过啊。毕业设计,其实可以去向你们的导师请教下

网友:
好 我回来看看

网友:
用DSP的???发在DSP板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毕业设计,是课程设计,2个周完成,后天验收答辩了。所以才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