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16个通道ADC的单片鸡

楼主:
方案需要用16路ADC, 8位即可, 每秒采样20次以上, 要求很低, 主要是通道多, 找的快累死了

网友:
使用多路模拟开关+单个AD实现

一般这种情况下如果寻找专用的ADC这的会很累但是如果变换一下思路就好了。 模拟开关 + 单路ad 那可选的东西就多了,而且性能指标可以很灵活。实际上多路ad只是把这两个器件组合在一起 组合后的参数如果不符合你的要求你选的还会很牵强,所以干脆选符合你要求的多路开关 再选一个最低满足的AD就行了。很经济。

网友:
分时巡加采集俺是想过的,那个更累,俺要的是找具有16个ADC通道的, 硬件简单.

网友:
STM8L,好像最多可以有20多个通道。12bit/1M/28通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硬件架构总整体上讲是一样的,只是多一个芯片而已。同时你可以在多路开关的输出端加滤波。如果多路开关是片内的话你只有在每一路上加滤波。硬件就老复杂了。
而且无论是你使用多路Ad 还是多路开关+单路AD的模式 都是分时采集因为你只有一个AD核,16路必须分时采集,如果想同时采集那就要用多个AD 。
如果你每一路要求的采样率都不高,你可以让你的AD 以16倍的速度采集每一路,比如你说的每秒采集20次,如过这个是每一路必须要达到的速率,无论你用哪种模式你都要以 20*16=320次/秒的速度才。320次/秒 也是低速AD就能满足的。 如果你坚持用多路AD的话给你推荐几个看看ADS7953,ADS7957,ADS7961,ADS1158,ADS1258,ADC0816,ADC0817。自己再仔细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