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时域数据处理

楼主:
我用cpld做了两块板子,一块AD ,串并转换发射数据,一块接收数据。但接收数据总是有点不准确,后来发现原因是时钟不同步,但是没办法把两块板子用同一个时钟源,两块板子上的晶振都是75M,数据的速率是12.5M 用接收的板子去读发射的数据有点不正确,后来做了乒乓操作也没有效果,大家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吗?

网友:
1. 75M时钟采样12.5M波特率数据,应该没问题的。

建议用RAM或FIFO进行异步数据缓存,然后处理。

或12.5M时钟数据直接进入FPGA后,马上进行多次时钟同步。避免亚稳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我要用75M对这个接收的12.5M的数据进行时分复用。有四个这样的数据。但是用这个75M分频出的12.5M去读这个数据有数据不对或者丢失。

网友:
两块板子通信不能使用同一个时钟源,其实也没有必要使用同一个时钟源,UART、SPI等都不会使用同一个时钟源,但是基本上都不会出现楼主所述的问题。两块芯片通信,一定要解决的是时序问题。
楼主应该自己定一个通信接口和通信时序,建议采取申请的方式进行通信。即,一块CPLD在AD采集到一个数据后,用一个引脚输出一个跳变来标示一个新的数据产生,请求后面的CPLD读数。后面的CPLD对该跳变进行采检测,检测到跳变后即按照既定的时序来读出数据。当数据被读完成后,各芯片回到初始状态。
楼主可以参考SPI、EMI等接口。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是我没有说清楚,这个芯片要给其一个参考时钟,是我本地分频出的12.5M的时钟,然后里面有CDR模块会恢复出一个12.5M的时钟 以恢复出的12.5M上升沿读取数据,但我要对几个12.5M的数据进行时分复用。

网友:
我想提醒你的是: 芯片的参考时钟一定要用晶体提供的本地时钟,不能用分频时钟。因为分频时钟不能保证抖动,毛刺这些问题干净度。如果实在没有本地时钟,一定要用PLL 进行分频锁相才行。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