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计时器,求高帮忙

楼主:
u(一)功能简述 :

u 通过单片机系统实现秒表计时功能,可以进行暂停计时、恢复计时、设定时间和清零等操作。

u(二)设计要求 :

u系统上电,数码管显示99.
u每隔1秒,数码管显示减1,减小到00后,数码管显示00,同时继电器开启,蜂鸣器报警。
u当按下暂停/启动按键时,秒表计时停止,数码管显示当前数值,再次按下时恢复计时。
u当停止计时时,按下设置键,可以设置秒数。有10个按键S1-S10分别对应数字0-9;先输入数字为十位数,后输入数字为个位数,若输入数字大于99,数码管显示99。按下暂停/动键启动计时。
u当按下重新开始按键时,数码管显示为99,秒表从新开始计时。

网友:
帮帮忙啊,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u(一)功能简述 :   u 通过单片机系统实现秒表计时功能,可以进行暂停计时、恢复计时、设定时间和清零等操作。   u(二)设计要求 :   u系统上电,数码管显示“99”. u每隔1秒, ...

想要了解自己要用到的外部硬件资源,比如哪几个按键。

然后了解你大概需要用到MCU的那些资源。

下来就是事件的流程那些啦。

流程搞清楚了,编程才会顺利。

网友:
自己好好学习不要为了作业而作业

网友:
“帮忙”?怎么帮?给你做出来?

网友:
 好吧,我知道了

网友:
这个非常好编,资料网上也不少,楼主自己解决完全可以

网友:
我同学已经弄出来一个篮球比赛用的计时器,,挺好玩的,以后我们打球就拿着过去计时了,你这个还是你自己琢磨吧,不会要太长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