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2B93的内部LDO问题

楼主:
做了两块LM3S2B93的板子,结果全部因为2B93的内部LDO问题失效,第一块板运行成功一段时间后,突然失效,最后检测结果2B93中LDO短路,第二块板运行成功一段时间后,同样失效,检测2B93中LDO电压降为0.8V,3.3V电路正常。

1.2V电路仅接了去耦电容X5R,一个2.2UF 两个104.

不知道什么原因

请各位高手不吝给与指点,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贴个电路出来吧,我原来用lm3s2793和2b93兼容的,已经批量了,一直都很正常。
你的2b93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
不知道你的LM3S2B93是C3的,还是C5的?如果是C3的,LDO需要外部提供,详细请参考C3的Errata的13页,在C5中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C3确实是需要外置LDO和模拟开关,但是为了解决上电时序的问题,防止Flash程序丢失;楼主这个1.2V损坏,应该和这个没关系,如果是B1版本的,确实需要外置LDO才能工作。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助,现将问题以pdf形式详细描述,内附有电路,另说明我第一次实验用的C5版本的芯片,短路之后,第二次实验更换为C3版本的芯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按你所说的话,不应该有什么问题,你检查一下你的5V输入和3.3V是否有高压出现,如果1.2V损坏的话,应该是有高电压串入。
我这边1.2V直接VDDC一直很正常,没出过问题。

网友:
一直在找LDO的原因,一直觉得2B93的芯片没有坏,今天进行了一个误操作,把3.3V电路短了一下,之后立刻测了测1.2V的电压,居然恢复正常了,但是在关电,通电操作之后,又回到0.8V左右了 ,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是时序问题吗?  有哪位大侠能解释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还有就是5V输入电流有400多毫安,非常大,正常情况下最多100毫安,不知道到底哪儿出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时序问题,如果是C3版本芯片,时序问题有一定概率会造成flash丢失,不会影响1.2V的LDO,如果是C5版本芯片没有时序问题,如是是B1版本芯片,需要外部加1.2VLDO。

你检查一下外围电路,或者换个芯片试试,对比一下看看情况。

网友:
今天Ti公司来我们公司做技术支持,说了一些M3的问题,是关于电源部分的,就是当电源低于3.3V时,即电源不是很稳定的时候会影响其操作,如对Flash的操作是不允许的及时进行了读写的操作也是错的。

网友:
路过,非常关注这个问题。不知道TI的解释的对么

网友:
内电路损坏都是跟系统设计不合理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