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Quantus 11.0一个bug

楼主:
貌似不能执行TCL脚本

===================================

网友:
不是吧?我安装的11.0都可以运行TCL脚本地,现在不行自己把TCL脚本里面的东西复制到TCL的那个命令行里面运行不就行了

网友: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大问题了,应该是我们原因多一些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