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帮忙看看S3C2440上通过SPI接口与nRF24L01无线模块通信的程序!

楼主:
以前通过GPIO来模拟SPI是可以正常通信的,但是现在想用原生SPI来实现通信却总是不成功,调了好几天都不行,哪位大侠能帮忙看看啊。。。

/* 无线模块1 */
#define MISO0 11 /* GPE11:SPI输入  */
#define GET_MISO0() ((rGPEDAT & (1<> MISO0)
#define MOSI0 12 /* GPE12:SPI输出  */
#define SET_MOSI0(value) (rGPEDAT = (rGPEDAT & ~(1< #define SCK0  13 /* GPE13:SPI输出  */
#define SET_SCK0(value) (rGPEDAT = (rGPEDAT & ~(1< #define CE0   14 /* GPG14:数字输出 */
#define SET_CE0(value) (rGPGDAT = (rGPGDAT & ~(1< #define GET_CE0() ((rGPGDAT & (1<> CE0)
#define CSN0  2  /* GPG2: SPI输出  */
#define SET_CSN0(value) (rGPGDAT = (rGPGDAT & ~(1< #define IRQ0  13 /* GPG13: 中断输入 */
#define GET_IRQ0() ((rGPFDAT & (1<> IRQ0)

/* 无线模块2 */
#define MISO1 5  /* GPG5:SPI输入  */
#define GET_MISO1() ((rGPGDAT & (1<> MISO1)
#define MOSI1 6  /* GPG6:SPI输出  */
#define SET_MOSI1(value) (rGPGDAT = (rGPGDAT & ~(1< #define SCK1  7  /* GPG7:SPI输出  */
#define SET_SCK1(value) (rGPGDAT = (rGPGDAT & ~(1< #define CE1   0  /* GPG0:数字输出 */
#define SET_CE1(value) (rGPGDAT = (rGPGDAT & ~(1< #define GET_CE1() ((rGPGDAT & (1<> CE1)
#define CSN1  3  /* GPG3: SPI输出  */
#define SET_CSN1(value) (rGPGDAT = (rGPGDAT & ~(1< #define IRQ1  11 /* GPG11: 中断输入 */
#define GET_IRQ1() ((rGPGDAT & (1<> IRQ1)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000A AAAA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001A AAAA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0110 0001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1010 0000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1110 0001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1110 0010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1110 0011
#define R_RX_PL_WID          0x60   // 读RX缓冲中的RX数据长度:      0110 0000
#define W_ACK_PAYLOAD        0xA8   // 设置带负载应答:              1010 1PPP
#define W_TX_PAYLOAD_NOACK   0xB0   // 为特定数据包关闭自动应答功能:1011 0000
#define NOP                  0xFF          // 保留:                        1111 1111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RPD             0x09  // 载波侦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define DYNPD           0x1C  // 使能每个数据通道的动态负载长度功能
#define FEATURE         0x1D  // 特性寄存器

void InitPin(void) {
    // SPI0
    // 初始化GPE GPE11:MISO0(MISO);GPE12:MOSI0(MOSI);GPE13:SPICLK0(SCK)
    rGPECON = (rGPECON & ~(3 << MISO0 * 2 | 3 << MOSI0 * 2 | 3 << SCK0 * 2)) |
        (2 << MISO0 * 2 | 2 << MOSI0 * 2 | 2 << SCK0 * 2);
    // 初始化GPG GPG13:EINT21(IRQ);GPG14:GPG14(CE);GPG2: nSS_SPI0(CSN)
    rGPGCON = (rGPGCON & ~(3 << IRQ0 * 2 | 3 << CE0 * 2 | 3 << CSN0 * 2)) |
        (2 << IRQ0 * 2 | 1 << CE0 * 2 | 1 << CSN0 * 2);
    // 设置上拉寄存器
    /*rGPGUP = rGPGUP & ~(1 << CSN0);
    rGPEUP = (rGPEUP & ~(1 << MISO0 | 1 << MOSI0 | 1 << SCK0)) |
        (1 << MISO0 | 1 << MOSI0 | 1 << SCK0);*/

    // SPI1
    // 初始化GPG GPG5:MISO1(MISO);GPG6:MOSI1(MOSI);GPG7:SPICLK1(SCK)
    //           GPG11:EINT19(IRQ);GPG0:GPG0(CE);GPG3: nSS_SPI1(CSN)
    rGPGCON = (rGPGCON & ~(3 << IRQ1 * 2 | 3 << MISO1 * 2 | 3 << CE1 * 2 | 3 << CSN1 * 2 | 3 << MOSI1 * 2 | 3 << SCK1 * 2)) |
        (2 << IRQ1 * 2 | 3 << MISO1 * 2 | 1 << CE1 * 2 | 1 << CSN1 * 2 | 3 << MOSI1 * 2 | 3 << SCK1 * 2);
    // 设置上拉寄存器
    /*rGPGUP = rGPGUP & ~(1 << CSN1);
    rGPGUP = (rGPGUP & ~(1 << MISO1 | 1 << MOSI1 | 1 << SCK1)) |
        (1 << MISO1 | 1 << MOSI1 | 1 << SCK1);*/

    printf("无线模块引脚配置完成!");
}

void InitSpi(void) {
    int i;

    // 设置波特率预定标器寄存器(SPPREn),波特率 = PCLK / 2 / (预定标器值 + 1) = 1MHz
    rSPPRE0 = 0x18;
    rSPPRE1 = 0x18;

    // 设置时钟控制寄存器(CLKCON),使能SPI时钟
    rCLKCON = (rCLKCON & ~(1 << 18)) | (1 << 18);

    // 设置SPCONn寄存器以正确配置SPI模块
    // normal; format A; active high; master; enable; polling mode
    rSPCON0 = (rSPCON0 & ~(1 << 0 | 1 << 1 | 1 << 2 | 1 << 3 | 1 << 4 | 3 << 5)) |
        (0 << 0 | 0 << 1 | 0 << 2 | 1 << 3 | 1 << 4 | 0 << 5);
    rSPCON1 = (rSPCON1 & ~(1 << 0 | 1 << 1 | 1 << 2 | 1 << 3 | 1 << 4 | 3 << 5)) |
        (0 << 0 | 0 << 1 | 0 << 2 | 1 << 3 | 1 << 4 | 0 << 5);

    // 设置SPI引脚控制寄存器(SPPINn)
    // Release; Disable (general purpose)
    rSPPIN0 = (rSPPIN0 & ~(1 << 0 | 1 << 2)) | (0 << 0 | 0 << 2);
    rSPPIN1 = (rSPPIN1 & ~(1 << 0 | 1 << 2)) | (0 << 0 | 0 << 2);

    // 初始化SPI模块,向SPTDATn写入10次0xFF哑数据
    for(i = 0; i < 10; i++)
        rSPTDAT0=0xFF;
}

void TestNRF24L01(void) {
    InitPin();
    InitSpi();

    SET_CE0(1);
    SpiWriteReg(0, WRITE_REG + SETUP_RETR, 0x01);
    usDelay(1000, NULL);
    usDelay(1000, NULL);
    usDelay(1000, NULL);
    usDelay(1000, NULL);
    usDelay(1000, NULL);
    Uart_Printf("\nSETUP_RETR = %x\n", SpiReadReg(0, READ_REG + SETUP_RETR));
    SET_CE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