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_7脚在作为普通引脚使用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楼主:
为什么我使用仿真器仿真单片机时,该脚一直为0

网友:
没有吧,51单片机一般不需要特殊设置的。如果是51其他衍生的型号的话就需要看一下它的具体资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使用的是AT89S52,有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