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在主函数运行前关闭看门狗 MSP430

楼主:
我用的芯片是MSP430F5438A,由于需要,要在主函数运行前关闭看门狗,否则由于看门狗的复位会造成系统无法进入主函数。
我在网上查了很多方法,但是他们提得方法针对的是IAR的低版本,我用的是IAR 5.20.1版本,并不适用。
我想知道,如何设置CSTARTUP.S43文件等已达到在主函数运行前关闭看门狗。

网友:
一般都是在Main函数中用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出于某种考虑,程序初始化时间比较长,超过了看门狗默认的32MS,所以如果不在启动文件中修改默认设置,我是无法进入main()函数的,自然也无法执行“ WDTCTL = WDTPW + WDTHOLD”此语句。

网友:
UP
不要沉了

网友B:
IAR下面的low_level_init.c在这个文件里面关闭即可。

我的路径是:\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0 Evaluation\430\src\lib

/*
 * To disable the watchdog timer, include a suitable device header
 * file (or "msp430.h") and add the following line to the function
 * below:
 *
 *     WDTCTL = WDTPW+WDTHOLD;
 *
 */

#include <intrinsics.h>

int __low_level_init(void)
{
  /* Insert your low-level initializations here */

  /*
   * Return value:
   *
   *  1 - Perform data segment initialization.
   *  0 - Skip data segment initialization.
   */

  return 1;
}

网友:
还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IAR下面的low_level_init.c在这个文件里面关闭即可。我的路径是:\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0 Evaluation\430\src\lib/* * To disable the watchdog timer, include a suitable device header *  ...

这个方案,lz可以试下

网友:
在IAR安装目录下搜cstart,有个汇编文件,里面有个条件编译是否关闭看门狗,你宏定义一下就关闭看门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验证过的   绝对没问题的。

有点类似启动代码一样,低水平的初始化代码。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曾经找到过这个启动文件。
也在里面定义过,但是无效。
你是在文件那里定义的?
可否详细告知,看是不是我定义的位置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方法使管用的,但是我看下函数说明,会不会影响其他功能的实现。
因为我仅仅是想关闭看门狗而已。

网友: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创建工程时 自动生成这句话(停看门狗)
官方例程里都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会的 也仅仅是关闭看门狗 在初始化数据之前关闭

一般在main'里面的都是在初始化结束,只有这一点点区别。

网友:
在cstartup.s43里有这段代码。
#ifdef DISABLE_WATCHDOG
        MOV     #WDTPW + WDTHOLD, &WDTCTL
#endif
所以只要在这个文件的最前面#define DISABLE_WATCHDOG

网友:
多谢
“lvzhangxiang”和“woody_chen”两位大神热心细致的帮助,问题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