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要用PIC单片机做一个LED驱动电路,原理是怎么样的?

楼主:
求大神指点,我以前学过PIC,但不精通,本人是做结构设计的,对编程和电路只是粗懂,请说得详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大神指点,我以前学过PIC,但不精通,本人是做结构设计的,对编程和电路只是粗懂,请说得详细点。。。

如果是一些HB LED那些,可以找找美信、凌力尔特等的LED驱动IC。

Linear的样片容易申请一点,可以申请来试试。

PIC是作为主控,而不是LED驱动。

网友:
PIC只是主控芯片 和 驱动电路没太大的关系  主要还是美信的驱动芯片把

给楼主几个链接看看

常见LED驱动电路分析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155434&highlight=LED%C7%FD%B6%AF

LED驱动方案的分析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160869&highlight=LED%C7%FD%B6%AF

原理图解析--LED驱动部分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224836&highlight=LED%C7%FD%B6%AF

网友:
谢谢LS的,我先瞄一下,话说学一个编程应该不会太简单,我已经预了半年的时候来学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