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 下能否安装protel或者proteus呢!!!我怎么安装上用不了!!

楼主:
win7系统 下能否安装protel或者proteus呢!!!我怎么安装上用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安装路径不能有中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7系统 下能否安装protel或者proteus呢!!!我怎么安装上用不了!!

都可以安装,Proteus能正常使用,Protel就会出现自己做的库添加不了的问题。

网友:
Proteus能正常使用,protel没试过

网友:
我的都可以用,你具体说下你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论坛有windows7下面可以用的的下载自己去找找。。。

网友:
protel99不要装在win7下,,不然会有各种问题,直接装AD,

网友:
可以安装一个虚拟机啊!

网友A:
都能装,protel用起来很不方便啊,不能自己加库
protous用的7.7的,还没出现什么问题
破解的时候记得用管理员方式运行啊,不然破解不了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38199-1-1.html
楼主可以试试这个帖子  我的是装得这个有用

记得全部下载——解压
不能有英文路径  就这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旗舰版才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64位的wwin7下装下但用不了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但是必须是32位的!

网友:
可以装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都能装,protel用起来很不方便啊,不能自己加库
protous用的7.7的,还没出现什么问题
破解的时候记得用管 ...

你好,我win7 32bit系统,安装后用管理员权限安装,还是用不了,是什么情况file:///D:\win7(32bit) 软件\QQ\512697886\Image\FRW_O`6G69$5QQPZ_GW8~Y7.jpg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安装路径不能有中文的

路径有中文应该不影响吧,我的装的时候好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win7 32bit系统,安装后用管理员权限安装,还是用不了,是什么情况

楼主装的是哪个版本的,高版本的我没装成功,现在还在用6.9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装的是哪个版本的,高版本的我没装成功,现在还在用6.9的

proteus。8可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win7 32bit系统,安装后用管理员权限安装,还是用不了,是什么情况

你这个怎么看起来像是没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