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解决zigbee组网中遇到的一个现象

楼主:
我再zigbee组网中遇到这样一个现象:采用分布式地址分配,网络型组网。当协调器带有6个子路由器(最大子路由个数)并形成一个网络后,断掉其中一个路由器,然后再给其上电,这个路由器会选择一个路由器为父节点加入网络,而不是选择协调器。但是要是协调器只带了5个或者小于5个的子路由器,那么当有路由器掉线后,再重新加入网络时,会依然以协调器为父节点而且网络地址不变。这两者之间主要区别是协调器的子路由器地址资源,前者已经用完,后者还有剩余。但前面这种情况会使网络结构发生变化。怎么样才能避免前面这种情况?请教各位大大~~~

网友:
这种情况已经解决,编译NV_RESTORE,则可以解决上面的情况。

网友:
NV_INIT呢 行不行

网友:
我的问题差不多,先试试

网友:
路由器的子设备列表 如何超时清除呢?

路由器的子设备列表 如何超时清除呢?

如果连接路由器的终端关闭,之前此终端在路由器的子设备列表的列表项如何超时清除呢?
如果无法清除,子设备列表满的话,就无法增加新的节点了。

版主的回答:

是的,zstack到2.5的版本都一直有这个问题,关联表没有开放代码,只能利用API偿试删除记录,或者等新的版本看有没有超时自动删除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