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ltera FPGA配置前的引脚设置问题

楼主:
在Quartus II环境的Pin Planner窗口下对FPGA的IO引脚进行设置时,

“I/O Standard” “Reseved” “Current Strength” “VREF Group”分别代表什么意义?

如何进行设置才是合理的?

特别是后三项,谢谢。

网友:
个人理解:保留、电流强度、参考电压组

电流强度指定某个IO管脚的驱动电流或吸收电流;

参考电压组可能与布局布线有关,使用某组的参考电源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Current Strength 我清楚了。
在每一个Bank的VCCIO电平都一样的情况下,Vref Group 不人为设定,采用默认的值也应该改是可以的,对么?
另外,设定为"保留"的IO引脚是不是就不能作为普通IO口用了?
“Reseved”下面有六个选项,其中下面三个我不是很清楚它的意义?请指教。
1. As output driving VCC
2. As output driving an unspecified signal
3. As output driving ground

网友:
“Reseved”下面有六个选项,其中下面三个我不是很清楚它的意义?请指教。
1. As output driving VCC
2. As output driving an unspecified signal
3. As output driving ground

1. 没有定义的PIN默认输出为高电平

2. 没有定义的PIN 默认输出到一个不定态

3.  没有定义的PIN默认输出为低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详细的解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