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962内部RT实时时钟的那个BUG Ti后来解决了吗?

楼主:
当初ZLG说那个时钟有BUG,自己测试也是发现的确有问题,外部电源断电后即使内部有电池,RT时钟一样会清零。

可是哪有RT时钟外部断电清零的呢,那还要电池干什么啊,呵呵,最后没办法外部多加了一个8563T。

经过几年了,不知道新出的同型号芯片是不是解决这个问题了,知道的朋友请招呼一声啊,谢啦!

网友:
这个BUG还存在,所以如果要用到RTC,还是需要外接一个RTC的芯片

网友:
这么久了都不改进啊,看来Ti对老产品基本上就是维持了。
LM3S6911也有这个问题,好像以前的型号都是有问题的,应该改改了。

网友:
请问你们是怎么配置RTC的?请教~~~~

网友:
TI M4  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网友:
我试过LM3S3748 RTC没有问题。
但是根据ustdlib.c的函数
void ulocaltime(unsigned long ulTime, tTime *psTime)
获得的日期中,对星期几的计算好像是错误的,不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