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无线测量电压装置

楼主:
本来已经完成了,结果晚上老师说同组的两个人原理图和程序都要不一样,被否决了,重做
哪位大哥帮忙下啊,后天就要上交了

网友:
你认为你这是在发问?无图无J8…

网友:
采用第三方无线接收和发送模块,通讯频段、速率、传送距离自行确定;

两个人一组,每人完成一个终端,能够互发互收,而对其他组的终端不能通讯(免疫);

采用单片机作为控制器,哪个终端需要对方数据,就主动发出请求,不发请求,对方不发数据;

电压采样精度到0.1V

要求:

1、  设计终端的电路原理图;

2、  制作终端实物,可以在现有试验板上完成;

3、  单片机控制程序的编写和调试;

发挥自己的想象,添加一个功能

网友:
其实只要原理图器件位置和连线方式换一下,再自己画下PCB 程序把变量名 函数名换一换,编程格式换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帮忙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帮忙下吗

人不能这么懒的,自己好好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