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用在图像处理中目前形势怎么样

楼主:
    我现在看到很多需要快速处理的应用中,好像用DSP的比较多,那如果用FPGA做图像处理?它有哪些特点或者是优势呢?还有就是它的技术难点在哪里?有做过的人可以进来谈谈自己的见解,我现在正面临选择方向的问题?自己对FPGA比较感兴趣,想以后就从事这个,然后想选择通过做图像处理来提高自己的FPGA的技术,所以很想躲了解相关方面的信息 ,希望有经验的人多给点意见

网友:
技术难点是开发的方式和逻辑和C有很大区别

优点是有大量资源可以进行并行计算而dsp是串行计算

网友:
图像处理:个人理解关键在于时钟信号的同步处理,所有数据的同步处理。图像处理过程中需要大量运用RAM或FIFO,对这些存储器的合理使用配置关系到数据处理的质量。

网友:
FPGA在图像方面应用还是挺多的,如SDI的收发,图像的尺度变换,图像的拼接,图像的混合,图像的串并转换等很多方面。用FPGA来处理图像就如同你有一个万能的芯片,只要你能写出代码,想干什么都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所简单点得处理而又需要处理比较大量的数据时,可以通过FPGA来解决,设计到太复杂的算法,用FPGA不一定能写得出来代码?但是整体来说,还是又很大的空间在图像处理方面,关于FPGA的应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所以最好先能很好学习掌握对存储器和FIFO的使用,然后才能更好的应用到其他方面的应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代码时王道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什么复杂应用都要靠你自己的设计能力
不论是pc的代码dsp的代码还是arm的代码,自己能力达不到都写不出来。

用dsp无法像fpga样能大规模的并行计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看来未来的路还很遥远,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