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下生存库(Lib)的方法

楼主:
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把源代码生存为Lib库后提供给用户,在MDK下生存库是非常简单的,下面将详细介绍具体的步骤。

1. 新建工程

    在新建工程时,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但是一定要选择正确的平台,由于51和ARM有些关键字不一样,如果选择错误可能会编译出错,所以尽量选择与自己使用一直的平台。如果在ARM下使用,这里一定要选择一种ARM芯片。并不需要生存启动代码。

2. 编写代码

       编写C文件的源代码,加入工程中,这里不需要编写main函数,就像编写其他C文件那样编写即可。

3. 配置设置

完成代码编写后,按照下图配置就可以

4. 编译

完成上面几步后,后面就是编译了,编译成功后会再相应目录下生存Lib文件

网友:
库文件只能引用吧,不能执行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啊?库文件是不想让别人看到源码,其他没什么区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