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V324做电压跟随器

楼主:
先上图

这是用LMV324做的一个电压跟随器。同相输入端电压为0~5.1V,但是输出端在达到4.5V或4.6V时就不在增加。

哪位童鞋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1、图上画的不是LMV324,能否确定所用运放确实是LMV324?有没用错成LM324?
2、是否在输出上挂有太重的负载?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的确实是LMV324,画图的时候直接从库里拉出来用的,没有改注释。
在输出上是悬空,没有挂负载。
怀疑是跟随器“堵塞”,但试过了几种方法,如电阻分压和限流法,二极管钳位法,都没有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VCC供电是多少,如果是5V供电的话,输出到4.5V就基本饱和了

网友:
LMV324的输出是rail-to-rail型的,应该能接近电源。莫非是伪劣品?

网友:
看你比较器的供电电压多少了。

网友:
说是轨到轨,其实是不能达到电源电压的,已经饱和了

网友:
很正常,已经不错了。
LMV324只是输出R-R,输入可不是R-R的。

网友:
应该是在-端对地接入一个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图上画的不是LMV324,能否确定所用运放确实是LMV324?有没用错成LM324? 2、是否在输出上挂有太重的负 ...

LM324和LMV324做电压跟随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LM324和LMV324做电压跟随器有什么区别?

后者输入输出都是“Rail-to-Rail”型的,正常工作范围可接近于电源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