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问下launchpad的烧写问题

楼主:
如题,我是一个新手,在校学生,板子买了一个多月了一直没怎么动,最近要用下,不知道这块实验板如何烧写,我这只有一根配套的USB数据线,能烧写么?用什么软件,能详细说说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题,我是一个新手,在校学生,板子买了一个多月了一直没怎么动,最近要用下,不知道这块实验板如何烧写,我这只有一根配套的USB数据线,能烧写么?用什么软件,能详细说说么,谢谢了。。

手把手教你使用TI MSP430 LaunchPad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3599-1-1.html

手把手教你使用Grace开发LaunchPad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03736&page=1&fromuid=194149#pid1178155

大学堂之IO的使用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6944-1-1.html

大学堂之系统初始化及时钟配置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10026-1-1.html

launchpad帖子汇总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display.php?fid=128&filter=type&typeid=66

网友:
IAR里面直接debug就可以了呢
绿色的那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好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好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客气 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