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汇编开头

楼主:
	ORG 0000H  ;
        LJMP AAO ;
        ORG 0030H ;

这两个  ORG 不理解
第一个ORG是本程序起始位置 就是说 ORG 0000H 的位置么?
LJMP 的意思是说跳转到AAO里面去了 那 ORG 0030H 还有什么意思 这个ORG 0030H会最后执行啊

还是请大家解释下

网友:
ORG影响了代码的存储地址
ORG 0030H后面的代码将从0030H的地址开始存,还是有影响的 之所以从0030H开始是因为前面几个地址是中断的入口地址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按照你这么说 AAO这个函数也是在0030H以前是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怎么根据他的话得出这样的结论呢?AAO这个函数在哪儿都有可能,就根据这三句是看不出来滴,要看AAO前面那一句的ORG才能确定AAO的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按照你这么说 AAO这个函数也是在0030H以前是么
明显是再0030H之后吧,你ORG0030H前面都没写AAO函数

网友:
ORG伪指令告诉编译程序在将程序代码加载到内存时,按指定的立即数的值作为下一条指令的代码的偏移地址来分配内存空间
比如这里的ORG 0000H,
则指定下一条指令的代码的偏移地址为0000H

以最简单的51单片机为例,编译器最终链接生成HEX文件,再烧录到51的rom中去。单片机很简单,没有x86的分段、分页,启动就是从rom的0x0的位置开始执行。同时0x30H位置开始存放中断向量,
所以单片机程序一般开头就是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30H

网友:
中断函数的入口地址:
外部中断0                0003H
定时器/计数器 T0    000BH
外部中断1                0013H
定时器/计数器 T1    001BH
串行口中断              0023H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俄 快要有眉目了。。。 谢谢
现在我把程序补全  你再看一下。

        ORG 0000H  ;  ---------  1
        LJMP AAO ;  --------------2
        ORG 0030H ;  -------------5

        AAO:MOV P0,#0F9H;   ------------3
                 MOV P2,#0F9H; --------------4

我在后面特意加了这个程序的指令的执行顺序   因为ORG 0030H 是第5步执行  所以第五步之前的代码都是在0030H以前的。
我是这样认为的 ,  哪里不对 请指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俄 快要有眉目了。。。 谢谢 现在我把程序补全 你再看一下。 ORG 0000H ; --------- 1 LJMP AAO ; --------------2 ORG 0030H ; -------------5 AAO:MOV P0,#0 ...

伪指令是用于告诉汇编程序如何进行汇编的指令,它既不控制机器的操作也不被汇编成机器代码,只能为汇编程序所识别并指导汇编如何进行。

伪指令ORG是不用执行的,只是告诉你指令存放的地址而已

ORG 0000H ;
LJMP AAO ; --------------1

ORG 0030H ;

AAO:MOV P0,#0F9H; ------------2

MOV P2,#0F9H; --------------3

网友:
结贴 万分感谢!!

网友:
第一个ORG是本程序起始位置 就是说 ORG 0000H 的位置么?答:是

 ORG 0030H 是跨过中断相量的地址。也就是说程序从这开始别从前面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