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 会出现跑了一会儿就停止了或者距离远一些也停止了呢?

楼主:
为什么我这个程序下到板子里 会出现跑了一会儿就停止了或者距离远一些也停止了呢?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24l01.h"

//收发都做在一个函数里面,通过按键来确定进入发送模式,还是接收模式
int main(void)

 u8 key,mode;
 u16 count1,count2;
 u8 tmp_buf[33]={'1','2','3','4','5'};
    u8 flag=0;
 u8 Sec_Cho_Fir=0,Sec_Cho_Sec=0;    //二次选择

   Stm32_Clock_Init(9);//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72,9600); //串口1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LED_Init();         //LED初始化
 NRF24L01_Init();    //初始化NRF24L01

 while(NRF24L01_Check())//检测不到24L01    //检查无线模块是否存在,不影响时间
 {
  LED0=!LED0;//DS0闪烁
 }
 /////////////////////////////正式选择部分////////////////////////////////////////
 while(1)    //在该部分确定进入哪个模式!
 {
  key=KEY_Scan();
  if(key==1)
  {
   mode=0;
   break;
  }else if(key==2)
  {
   mode=1;
   break;
  }
 }
 /////////////////////////////mode==0////////////////////////////////////////
 if(mode==0)
 {
  while(1)
  {
  if(0==flag)
  {
   RX_Mode();    //接收模式
      while(0==flag)
   {
    if(NRF24L01_RxPacket(tmp_buf)==0)  //一旦接收到信息 点亮LED0
    {
     count1++;
     printf("count1=%d\n",count1);  //打印串口发送次数计数标志
     LED0=!LED0;
     Sec_Cho_Fir++;
     if(Sec_Cho_Fir>=10)
     {
      flag=1;
      Sec_Cho_Fir=0;
     }
    }
     }
  }
  if(0!=flag)
  {
    TX_Mode();       //发送模式
      while(0!=flag)
      {
       if(NRF24L01_TxPacket(tmp_buf)==TX_OK)
      {
        count2++;
        printf("count2=%d\n",count2);
        LED1=!LED1;
       // flag = 0;
     Sec_Cho_Fir++;
     if(Sec_Cho_Fir>=10)
     {
      flag=0;
      Sec_Cho_Fir=0;
     }
       }
       }
  }
    }
 }  else
  /////////////////////////////mode==1////////////////////////////////////////
 {
    while(1)
    {
  if(0==flag)
    {
   TX_Mode();    //发送模式
   while(0==flag)
   {
    if(NRF24L01_TxPacket(tmp_buf)==TX_OK)
    {
        count2++;
        printf("count2=%d\n",count2);
        LED1=!LED1;
     Sec_Cho_Sec++;
     if(Sec_Cho_Sec >= 10)     //一次发送10个包
     {
      Sec_Cho_Sec = 0;
        flag=1;
     }
    }
   }
   }
   if(0!=flag)
   {
      RX_Mode();   //接收模式
      while(0!=flag)
   {
    if(NRF24L01_RxPacket(tmp_buf)==0)  //一旦接收到信息 点亮LED0
    {
    count1++;
    printf("count1=%d\n",count1);  //打印串口发送次数计数标志
    LED0=!LED0;
   // flag=0;
    Sec_Cho_Sec++;
    if(Sec_Cho_Sec >= 10)   //一次发送10个包
    {
      Sec_Cho_Sec = 0;
        flag=0;
    }
    }
     }
   }
   }
 }
}

网友:
huifu

沙发自己做把

网友:
工作期间,外围的一些电压参数是否会变化?

网友:
回复 楼主:

距离远了,自然就掉码了。你发一个包之后FIFO没清,所以一上电或复位只能发一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