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电路板的EMI问题

楼主:
如何解决电路板的EMI问题

网友:
台湾EMI_EMC高频隔离器件, 可以解决EMI问题

用什么来解决PCB设计EMI问题,用“大力丸”最新成果,多项专利,全球领先, 可以解决PCB 设计问题。

如有感兴趣者,可以提供相关产品资料及技术支持

1.  Ultra Wide Band DC Decoupling Choke
100MHz ~5GHz Operating Frequency
P/N: RUWBUC1600X0T

2.Ultra Wide Band DC Decoupling Choke
30MHz ~2GHz Operating Frequency
P/N: RUWBUC2500X0T

3.Ultra Wide Band Clock Choke
100KHz ~ 3GHz Operating Frequency
P/N: RUWB B2000X0T

网友:
RUWBUC1600X0T, 超宽频EMI隔离器件

超宽频EMI隔离器件

1.提升系统之速度及稳定性
2.完全的EMI/EMC对策
3.缩短产品开发周期
4.减少元件数量,降低ESR及ESL
5.降低零件备料及库存成本
6.降低耗电量

网友:
电路板的EMI是个大问题,,特别是产品要求认证要求的产品,这个必须要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