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的绘制中的一些问题

楼主:
  最近自己在做一块单片机的板子,但是由于实验室的条件限制,貌似只能做单面板,然后我想用贴片和插件混合弄,但是只能在一面布线?这个我就不知道需要怎么样才能在一面布线,具体规则什么的应该任何定义?希望高手们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低频 低电压的玩意,没啥规则

会两面不会单面?奇怪的孩子,难不成都是自动布线的

网友:
不会是只会自动布线吧...
手工画的话把跨接的跳线焊盘留出来就是了,到时候照着图用导线连上不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那个贴片怎么都是绿色的呢?我看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啊?还有就是在底层放贴片怎么连线还是在顶层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第一次画,所以很多不懂得

网友:
我曾经想过用双面都有铜的板子在学校做一个双层板,,难度主要是要先在一面打孔,然后再在另一面热转印,,整个过程不能搞脏铜板,,,但是我没试,因为没有课程设计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等到开学我也要学习自己做板子了以后多多交流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