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r code reserve [3] _at_ 0x23;”是什么语法规则?

楼主:
安装了uVision4之后,打开有个示例程序:

  1. /*------------------------------------------------------------------------------
    HELLO.C

  2. Copyright 1995-2005 Keil Software, Inc.
    ------------------------------------------------------------------------------*/

  3. #include <REG52.H>                /* special function register declarations   */
                                      /* for the intended 8051 derivative         */

  4. #include <stdio.h>                /* prototype declarations for I/O functions */

  5. #ifdef MONITOR51                         /* Debugging with Monitor-51 needs   */
    char code reserve [3] _at_ 0x23;         /* space for serial interrupt if     */
    #endif                                   /* Stop Exection with Serial Intr.   */
                                             /* is enabled                        */

  6. /*------------------------------------------------
    The main C function.  Program execution starts
    here after stack initialization.
    ------------------------------------------------*/
    void main (void) {

  7. /*------------------------------------------------
    Setup the serial port for 1200 baud at 16MHz.
    ------------------------------------------------*/
    #ifndef MONITOR51
        SCON  = 0x50;          /* SCON: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rcvr      */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
        TH1   = 221;                /* TH1:  reload value for 1200 baud @ 16MHz   */
        TR1   = 1;                  /* TR1:  timer 1 run                          */
        TI    = 1;                  /* TI:   set TI to send first char of UART    */
    #endif

  8. /*------------------------------------------------
    Note that an embedded program never exits (because
    there is no operating system to return to).  It
    must loop and execute forever.
    ------------------------------------------------*/
      while (1) {
        P1 ^= 0x01;           /* Toggle P1.0 each time we print */
        printf ("Hello World\n");   /* Print "Hello World" */
      }
    }

请问:

(1)语句“char code reserve [3] _at_ 0x23;   ”初看不符合C语言的语法规则,难道这是51单片机C语言特有的?

(2)没搞明白“P1 ^= 0x01;”起什么作用,我把它注释掉之后,照样运行正常。

谢谢!

网友:
char code reserve [3] _at_ 0x23;
定义一个char数组位于代码段的0x23地址
P1 ^= 0x01;
^是异或操作,相当于最低位取反

网友:
P1 ^= 0x01;
就是P1=P1^0x01;

网友:
受教了:car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