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数据处理程序设计 数值统计子程序

楼主:
在片内RAM从31H单元开始存放了一组16进制数,数据长度存于30H中,要求分别统计将该组数据中的 奇数个数和偶数个数,将奇数个数存于40H单元,偶数个数存于32H单元。设计完成上述功能的子程序,在主程序中调用。

程序:

                  ORG          0H
		ACALL       ZI
		SJMP         $
ZI:		MOV          R0,#31H
                MOV          30H,#15
LOOP:		MOV          A,@R0
		JB             ACC.0,LOOP1
		INC           41H
		AJMP         Jie_Shu
LOOP1:		INC            40H
Jie_Shu:	INC            R0
		DJNZ         30H,LOOP
		RET
		END

程序没有看懂,请解析一下
如 哪里是将奇数个数存于40H单元 等,还有就是哪一条判断奇偶数

谢谢!

网友:
MOV          R0,#31H                                                               //R0:起始地址
                MOV          30H,#15                                               //16个循环计数
LOOP:                MOV          A,@R0                       //读取数据
                JB             ACC.0,LOOP1          //第0位为1即为奇数,为0是偶数,(为0跳转)
                INC           41H                            //奇数计数加1
                AJMP         Jie_Shu                   //跳过下面一句
LOOP1:                INC            40H                           //偶数计数加1
Jie_Shu:        INC            R0                                                  //R0+1下次mov A,@R0读取下一个
                DJNZ         30H,LOOP              //这句应该是计数判断R0的值是否为0吧,我也没看懂,查查汇编语句吧
                RET
                END

网友:
回复 网友A:

MOV 30H,#15 //16个循环计数

问:怎么是16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减后判是15,先判后减是16.
好像应该是15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