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IC16F876单片机A/D实验问题请教!!!

楼主:
大家好,我是单片机初学者,刚学汇编程序,用PIC16F876A-A/SP做了块实验板,调A/D模块部分快一个星期了,没调试成功,想借助宝地请各位老师指点下。

下面是相关的实验板原理图

此汇编程序实现A/D转换功能,应用于pic单片机上,A/D采用中断方式。该程序通过单片机的RA5模拟通道送入一直流电压,当送入的直流电压大于2.5V时,继电器1(RCO口输出高电平),当送入的直流电源低于2.5V,继电器1(RC0口输出低电平)。为了防止干扰,本程序对直流电压采样10次后再作判断,中间的采样结果用间接寻址的方式存取。

INCLUDE "P16F876A.INC"

        TIMES EQU  0X20
        DEY  EQU  TIMES+1
  ACCALO EQU  TIMES+2  ;存放加数或减数低8位
  ACCAHI EQU  TIMES+3  ;存放加数或减数高8位
  ACCBLO EQU  TIMES+4  ;存放被加数或被减数低8位
  ACCBHI EQU  TIMES+5  ;存放被加数或被减数高8位
  FLAG EQU  TIMES+6
  DEYH EQU  TIMES+7
  DEYL EQU  TIMES+8
     BEGFSR EQU  0X30    ;间接寻址FSR的起始值(宏定义方式给出)
  ORG  0000H      ;直接执行主程序
  NOP
  GOTO MAIN          ;无条件跳转到主程序
  ORG  0004H
  NOP
  GOTO INTSERVE   ;转向中断服务子程序
  RETFIE           ;中断返回
  ORG     0100H

;***双字节减法子程序,入口地址ACCB-ACCA,出口地址ACCB***
D_sub CALL NEG_A     ;求ACCA的补码
;***双字节加法子程序,入口地址ACCB+ACCA,出口地址ACCB***
D_ADD  MOVF  ACCALO,0    ;ACCB和ACCA低半字节相加
  ADDWF  ACCBLO
  BTFSC  STATUS,C    ;有进位否?
  INCF  ACCBHI     ;有,ACCB高字节加1,再加ACCAHI
  MOVF  ACCAHI,0    ;ACCA、ACCB高半字节相加
  ADDWF  ACCBHI
  RETURN       ;子程序返回
;************** ACCA取补子程序*****************
NEG_A COMF  ACCALO     ;ACCALO取反加1
  INCF  ACCALO
  BTFSC  STATUS,Z    ;低8位有进位吗?
  DECF  ACCAHI     ;有,ACCAHI减1,再取反
  COMF  ACCAHI     ;否则ACCAHI直接取反
  RETURN       ;子程序返回
;*********初始化子程序***************
INITIAL
  BSF  STATUS,RP0  ;选1页
  BCF  STATUS,RP1
  MOVLW 03FH          ;0011 1111
  MOVWF TRISA   ;设置RA口为输入方式

  MOVLW 81H    ;1000 0001
  MOVWF TRISB   ;设置RB口 RB1 RB2 RB3 RB4 RB5为口输出方式
        ;RB0口输入方式 RB6 RB7口为三态
  MOVLW 00H
  MOVWF TRISC   ;设置RC口为输出方式
  MOVLW 80H    ;1000 0000
  MOVWF ADCON1       ;转换结果右移,即ADRESH寄存器的高6位为0,
        ;且把RA0 RA1 RA2 RA3 RA4 RA5设置成模拟量
        ;输入口
  BSF  PIE1,ADIE  ;允许A/D中断
  BCF     STATUS,RP0   ;选0页
  MOVLW 34H    ;
  MOVWF PORTB   ;设置RB口输出电平为 0011 0100 ,关闭LED发
        ;光管,关闭输出控制继电器
  MOVLW 00H
  MOVWF PORTC   ;设置RC口输出电平为 0000 0000 ,关闭主继电
        ;器 电流、电压给定输出为0
  MOVLW 0A9H   ;1010 1001
  MOVWF ADCON0    ;选择A/D转换通道RA5,且打开A/D工作状态,
        ;并使A/D转换时钟位32tosc
  CLRF INTCON   ;总中断禁止
  BSF  INTCON,PEIE  ;外围中断允许    把寄存器INTCON中PEIE位置1
  CLRF  PIR1   ;清除A/D转换标志位
  CLRF FLAG
  RETURN

;*********软件延时子程序****************
DELAY MOVLW  0XFF
  MOVWF  DEYH
AGAIN1 MOVLW  0XFF
  MOVWF  DEYL
AGAIN2 NOP
  DECFSZ  DEYL
  GOTO  AGAIN2
  DECFSZ  DEYH
  GOTO  AGAIN1
  RETURN

;*************** A/D中断服务子程序*****************
INTSERVE
  BCF   PIR1,ADIF   ;清除A/D转换标志
  MOVF  ADRESH,W
  MOVWF  INDF    ;读取并存储A/D转换结果的高2位
  INCF  FSR
  BANKSEL  ADRESL
  MOVF  ADRESL,W
  MOVWF  INDF
  INCF  FSR     ;读取并存储A/D转换结果的低8位
  BCF   STATUS,RP0
  DECF  TIMES,1    ;A/D转换次数减1
  MOVLW  0X02
  MOVWF  DEY
LOOP13 DECFSZ  DEY,1
  GOTO  LOOP13    ;给予一定的延时,保证两次A/D转换期间
          ;2tAD的间隔时间和电容的采样时间
       BSF   ADCON0,2    ;启动下一次A/D转换
  RETFIE       ;中断返回
;********** 主电源开关继电器控制*************
K1

  BSF    PORTC,0
  RETURN
K2  BCF    PORTC,0
  RETURN

;****************************************
MAIN NOP
  CALL  INITIAL    ;初始化
LOOP
  BCF   STATUS,RP0   ;选1页
  MOVLW  BEGFSR
  MOVWF  FSR       ;给出间接寻址时FSR的初值
  MOVLW  0X0A
  MOVWF  TIMES    ;每一轮A/D连续采样10次
  BSF   INTCON,GIE    ;总中断打开,可以进行A/D转换中断
  MOVLW  19H
  MOVWF  31H
DELAY15US
  DECFSZ  31H
  GOTO  DELAY15US
  BSF   ADCON0,2   ;启动A/D转换
LOOP1
  MOVF  TIMES,W
  BTFSS  STATUS,Z
  GOTO  LOOP1    ;等待A/D转换中断
  BCF   INTCON,GIE   ;A/D转换次数到10次,关闭中断
        NOP
  CLRF  ACCBHI
  CLRF  ACCBLO    ;双精度加法的结果寄存器清0,为后面准备
  MOVLW  0X0A
  MOVWF  TIMES
  MOVLW  BEGFSR
  MOVWF  FSR
LOOP15 MOVF  INDF,W
  MOVWF  ACCAHI
  INCF  FSR
  MOVF  INDF,W
  MOVWF  ACCALO
  INCF  FSR
  CALL  D_ADD
  DECFSZ  TIMES
  GOTO  LOOP15
  NOP                         ;计算得到10次A/D转换的和

  BANKSEL  ACCAHI
  MOVLW  0X14
  MOVWF  ACCAHI
  CLRF  ACCALO
  CALL  D_sub            ;通过双精度减判断模拟量是否达到报警限
          ;度(1400H=200H*0AH,200H与2.5V对应)
  BTFSS  ACCBHI,7
  CALL  K1           ;若ACCBHI的最高位为1,则证明减法结
          ;果为负,即直流电压值超过2.5V,RC0置1
  NOP
  BTFSC  ACCBHI,7
  CALL  K2           ;若ACCBHI的最高位为1,则证明减法结
          ;果为正负,即直流电压值低于超过2.5V,
          ;RC0清零
  CALL  DELAY       ;软件延时,使电压检测不要过于频繁
  GOTO  LOOP          ;重复检测输入的直流电压值

END

这段程序在MPLAB IDE中软仿是可以运行的,用PICKIT3硬仿一直停留在A/D打开后,不能检测到A/D完成中断标记位,一直循环在

LOOP1
  MOVF  TIMES,W
  BTFSS  STATUS,Z
  GOTO  LOOP1    ;等待A/D转换中断

跳不出去,请大家指点下,在线期待大家的回复!我的QQ:179755240,和大家交个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