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田电容型号解析

楼主:
片状独石陶瓷电容器
(品名)GR M 18 8 R7 1C 225 K E15 D
GRM————表示镀锡电极品(普通贴片陶瓷电容)
常用的村田电容就是GRM普通贴片陶瓷电容与GNM普通贴片排容。
18 ————表示尺寸(长*宽)(1.6*0.8mm)
国内通用尺寸表示是(长*宽)1.6*0.8mm(单位为mm).国际上通用尺寸表示是用英寸0603(单位为inch),
村田的常用代码有03,15,18,21,31,32,42,43,55等,具体的对应值如下:
03----0.6*0.3mm----0201 15----1.0*0.5mm----0402 18----1.6*0.8mm----0603
21----2.0*1.25mm----0805 31----3.2*1.6mm----1206 32----3.2*1.5mm----1210
42----4.5*2.0mm----1808 43----4.5*3.2mm----1812 55----5.7*5.0mm----2220
8 ———— 表示厚度(T) (0.8mm)
常用厚度村田代码有5,6,8,9,B,C,E等,具体的对应值如下:
5----0.5mm 6----0.6mm 8----0.8mm 9----0.9mm B----1.25mm C----1.6mm E----2.5mm
R7 ————表示材质(X7R)
常用材质村田代码有5C,R6,R7,F5等,具体的对应值如下:
5C----COG/NPO/CH R6----X5R R7----X7R F5-----Y5V
5C工作温度是-55度——+125度,温度系数是0+-30ppm/度;
R6工作温度是-55度——+85度,温度系数是+-15%;
R7工作温度是-55度——+125度,温度系数是+-15%;
F5工作温度是-30度——+85度。温度系数是+22,-82%
100pf以下小容值的一般采用5C材质,100PF——1uf的一般采用R7材质,1uf以上一般采用R6材质,精度要求不高的一般采用F5材质。材质的选用直接影响到电容值的精度与耐温度情况。
1C ————表示额定电压(DC16V)
常用电压村田表示有0J,1A,1C,1E,1H等,对应值如下:
0J------6.3V 1A------10V 1C------16V 1E------25V 1H------50V
225————表示静电容量(22UF)
由3位字母数字表示,单位为皮法(pF)。第1位和第2位数字为有效数字,第3位数字表示有效数字后的0的个数,有小数点时以大写字母“R”表示,此时所有数字均为有效数字。
比如:R50表示0.50也就是0.5pF;1R0表示1.0pF;101表示100pF(也就是前2位10为有效数字.第3位1为前面10有效数字后0的个字为1个.也就是100pF)
1微法(UF)=1000纳法(NF) 1纳法(NF)=1000皮法(pF)
K ————表示静电容量允许偏差,也就是常说的档位、精度(+-10%)
常用档位有B、C、D、J、K、M、Z,具体对应值如下:
B=+-0.1pF C=+-0.25pF D=+-0.5pF J=+-5% K=+-10% M=+-20% Z=+80,-20%
正常5C材质的精度可做到B、C、D、J档;R6、R7材质的精度可做到K、M档;F5材质精度是Z档。
E15————个别规格代码(可忽略,不重要)
D ————包装方式(直径180mm纸带编带盘装)
常用包装方式有L、D、B等,具体方式如下:
L表示直径180mm的压纹带(塑料)编带盘装;D表示直径180mm纸带编带盘装;B表示散袋装。

贴片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