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使用逻辑导致无法高速通信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

    我用的EP3C55 对外接口是用的TTL转LVDS 内部是TTL出去的

外部时钟是160M速率 我原本有几个不同模式的FPGA程序,但为了方便管理

我将这几个程序合到一个程序后就发现高速就通信不了 但把时钟降速后可以正常通信

这程序里逻辑用了很多,RAM到是用得少,我后面加了时钟约束后依然没有效果,

在这想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一些思路帮帮我。

网友:
逻辑设计得有问题吧 增加流水线长度

模块合并后布线会改变也就会改变速度

网友:
可能是我没说清楚,这几个原来的程序是独立实现的模式功能的工程 对外的接口都是一样 只是数据帧格式不一样,处理方式不一样,

并不是几个模块合成一个模块,而是将原来的几个工程和成一个工程程序,对与我合了后的程序来说 逻辑明显多了,RAM 很多都共用的,用得少,

在接口上加了个选择,在不同的模式下选择的功能 在原来的几个工程程序里都能实现高速通信,现在把原来的程序模块化后合成一个工程后就无法实现高速通信,但在低速的情况下是正常通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数据是同步数据,试着把那个时钟相位滞后点

网友:
这个不太清楚
大概了解 什么面积和速度 兼顾

网友:
是不是你加选择器,布线资源变化,整个系统时钟跑不上去了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