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各管脚都检测不到偶信号输出

楼主:
使用的是AT89S52单片机(线路板上还有其它芯片,但是都没有插上)

#include <REGX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00=0x80;

void main()
{uint a;
p00=0x00;
while(1)
{for(a=100;a>0;a--)
p00=0x01;
for(a=100;a>0;a--)
p00=0x00;}
}
/**********************主程序 END****************************************/

我输入上面的程序检测电路,但就是检测不到有波形输出(我对p1、p2、p3各口都试验多,均没有检测到信号输出)

我检查的最小系统的元件、接线,没有发现吗、问题,也检查了和最小系统连接的管脚,没有发现有其他接线。

请教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地方我需要检测。因为这块板之前有人实验用过,当时是可以用的,还请各位指点一下改、该怎么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
ALE输出,RST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