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ds18b20的verilog程序,提示有错误,大家帮忙看一下

楼主:
module temperature (clk,dq,
d,cont,temp
);
input clk; //时钟1MHZ
input dq; //数字温度串行输入端口
output d; //控制信号输出端口
output cont; //三态门控制信号
output [9:0] temp; //10为温度值并行输出端口
reg d;
reg cont;
reg [9:0] temp;
reg data;
reg [6:0] num; //时隙计数,70个时钟周期为一个时隙
reg [6:0] count; //一次温度转换和输出技术,70个时隙
reg [9:0] t;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num = num + 1 ;
if (num > 7'b1000100)
begin num = 7'b0000000;
if (count == 7'b1001011)
begin count = 7'b0000000 ; end
else
begin count = count + 1 ; end
end
else
begin num = num + 1 ; end

//---------------------------------------------------------------
if (count >= 7'b0000000 && count <= 7'b0000110) //reset脉冲
begin data = 0 ; cont = 0 ; end
//---------------------------------------------------------------

else if (count > 7'b0000110 && count <= 7'b0001101) //presenc脉冲
begin cont = 0 ; end
//---------------------------------------------------------------

else if (count == 7'b0001110 || count == 7'b0001111 || count == 7'b0010010 || count == 7'b0010011) ; //skip‘0’空隙
begin
if (num >= 7'b0000000 && num < 7'b0111100)
begin data = 0 ; cont = 1 ; end
else
begin cont = 0 ; end
end

//---------------------------------------------------------------

else if (count == 7'b0010000 || count == 7'b0010001 || count == 7'b0010100 || count == 7'b0010101) ;
begin
if (num >= 7'b0000000 && num < 7'b0001010)
begin data = 0 ; cont = 1 ; end
else
begin cont = 0 ; end
end

//---------------------------------------------------------------

else if (count == 7'b0010110 || count == 7'b0010111 || count == 7'b0011001 || count == 7'b0011010 || count == 7'b0011011 || count == 'b0011101) ; //convert'0'
begin
if (num >= 'b0000000 && num < 'b0111100)
begin data = 0 ; cont = 1 ; end
else
begin cont = 0 ; end
end
//---------------------------------------------------------------

else if (count == 'b0011000 && count == 'b0011100)
begin
if (num >= 'b0000000 && num < 'b00011100)
begin data = 0 ; cont = 0 ; end
else
begin cont = 0 ; end
end

//---------------------------------------------------------------

else if (count == 'b0011110 && count == 'b0100100) //reste
begin data = 0 ; cont = 0 ; end

//---------------------------------------------------------------

else if (count == 'b0100101 && count == 'b0101011) //presence
begin cont = 0 ;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哥们,你是希望别人帮你看看错在哪里吧。建议把错误提示贴出来,否则,这么长的代码,估计没人愿意看。

网友:
不过不应该出现这种错误啊

网友:
好像是你的begin……end没有配对使用,可能在什么地方漏了,或者什么地方多了一个,或者从一个地方写到了另一个地方。

网友:
这个我检查了好多遍了,他一直都是从某一个else if 语句开始提示这个错误,感觉好像是编译环境不认同连续的多个else if 一样

网友:
else if (count == 7'b0010110 || count == 7'b0010111 || count == 7'b0011001 || count == 7'b0011010 || count == 7'b0011011 || count == 'b0011101) ;//convert'0'

哥们,这个多了一个分号!

仔细检查一下,还有类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