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00处理器通过SD卡实现IAP功能

楼主:
随着处理器的发展,IAP升级方式越来越受到欢迎。而IAP升级的方式也由很多,如:通过串口升级、GPRS远程升级、SD卡升级等等。这里详细介绍怎样使用SD卡升级应用程序的方法。

重映射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27463&highlight=iap%2Bzhaojun%5C_xf

下面先介绍LPC1100处理器IAP的基础知识:

1. LPC1100处理器(LPC1114)Flash分配:LPC1114一共有32K Flash,共分为8个扇区,每个扇区的大小为4K,具体如下:

2.NXP的IAP命令都一样,一共有9条:

3.IAP命令是通过寄存器R0和R1进行参数传递的,R0传递参数,R1传递返回值:

网友:
IAP功能应用:

1.定义IAP程序的入口地址

#define  IAP_ENTER_ADR 0x1FFF1FF1   /* IAP入口地址定义  */

2.定义参数

  1. uint32  ParamIn[8];         /* IAP入口参数缓冲区            */
    uint32  ParamOut[8];        /* IAP出口参数缓冲区            */

3.定义函数类型指针

void (*IAP_Entry)(uint32 *param_tab, uint32 *result_tab) =

(void(*)())IAP_ENTER_ADR; // 定义函数指针

4.注意事项:

①按照上面函数类型调用IAP函数即可,不过要注意函数的参数。

②由于在擦写操作期间,片上Flash存储器不可访问。IAP代码不能使用或禁止中断。

③Flash编程命令使用片上RAM顶端32字节,用户程序不能使用此空间。

网友:
IAP命令应用(代码来自周工):

IAP有多个命令,这里我们只把编程常用的几个命令函数贴出来,如果网友需要其他代码可以在网络上自行搜索。

1.准备写操作扇区

  1. /*****************************************************************************
    ** Function name:       SectorPrepare
    ** Descriptions:        IAP操作扇区选择,命令代码50
    ** input parameters:    sec1:           起始扇区
    **                      sec2:           终止扇区
    ** output parameters:   ParamOut[0]:    IAP操作状态码,IAP返回值
    ** Returned value:      ParamOut[0]:    IAP操作状态码,IAP返回值
    *******************************************************************************/
    uint32 SectorPrepare(uint8 sec1, uint8 sec2)

        ParamIn[0] = IAP_Prepare;              /* 设置命令字         */
        ParamIn[1] = sec1;                          /* 设置参数            */
        ParamIn[2] = sec2;
        (*IAP_Entry)(ParamIn, ParamOut);  /* 调用IAP服务程序 */

        return (ParamOut[0]);                      /* 返回状态码        */
    }

2.将RAM 内容复制到Flash

  1.

  2. /*******************************************************************************
    ** Function name:       RamToFlash
    ** Descriptions:        复制RAM的数据到FLASH,命令代码51
    ** input parameters:    dst:            目标地址,即FLASH起始地址。以512字节为分界
    **                      src:            源地址,即RAM地址。地址必须字对齐
    **                      no:             复制字节个数,为512/1024/4096/8192
    ** output parameters:   ParamOut[0]:    IAP操作状态码,IAP返回值
    ** Returned value:      ParamOut[0]:    IAP操作状态码,IAP返回值
    ********************************************************************************/
    uint32 RamToFlash(uint32 dst, uint32 src, uint32 no)

        ParamIn[0] = IAP_RAMTOFLASH;      /* 设置命令字          */
        ParamIn[1] = dst;                                /* 设置参数             */
        ParamIn[2] = src;
        ParamIn[3] = no;
        ParamIn[4] = IAP_FCCLK;
        (*IAP_Entry)(ParamIn, ParamOut);    /* 调用IAP服务程序  */

        return (ParamOut[0]);                         /* 返回状态码          */
    }

3.擦除扇区

  1. /*******************************************************************************
    ** Function name:       SectorErase
    ** Descriptions:        扇区擦除,命令代码52
    ** input parameters:    sec1            起始扇区
    **                      sec2            终止扇区92
    ** output parameters:   ParamOut[0]:    IAP操作状态码,IAP返回值
    ** Returned value:      ParamOut[0]:    IAP操作状态码,IAP返回值
    ********************************************************************************/
    uint32 SectorErase(uint8 sec1, uint8 sec2)

        ParamIn[0] = IAP_ERASESECTOR;         /* 设置命令字         */
        ParamIn[1] = sec1;                                   /* 设置参数            */
        ParamIn[2] = sec2;
        ParamIn[3] = IAP_FCCLK;
        (*IAP_Entry)(ParamIn, ParamOut);          /* 调用IAP服务程序  */

        return (ParamOut[0]);                              /* 返回状态码          */
    }

4.扇区查空

  1. /**********************************************************************************
    ** Function name:       BlankChk
    ** Descriptions:        扇区查空,命令代码53
    ** input parameters:    sec1:           起始扇区
    **                      sec2:           终止扇区92
    ** output parameters:   ParamOut[0]:    IAP操作状态码,IAP返回值
    ** Returned value:      ParamOut[0]:    IAP操作状态码,IAP返回值
    **********************************************************************************/
    uint32 BlankChk(uint8 sec1, uint8 sec2)

        ParamIn[0] = IAP_BLANKCHK;          /* 设置命令字         */
        ParamIn[1] = sec1;                            /* 设置参数            */
        ParamIn[2] = sec2;
        (*IAP_Entry)(ParamIn, ParamOut);    /* 调用IAP服务程序 */

  2.     return (ParamOut[0]);                       /* 返回状态码         */
    }

5.比较<地址1><地址2><字节数>

  1. /*******************************************************************************
    ** Function name:       DataCompare
    ** Descriptions:        校验数据,命令代码56
    ** input parameters:    dst:            目标地址,即RAM/FLASH起始地址。地址必须字对齐
    **                      src:            源地址,即FLASH/RAM地址。地址必须字对齐
    **                      no:             复制字节个数,必须能被4整除
    ** output parameters:   ParamOut[0]:    IAP操作状态码,IAP返回值
    ** Returned value:      ParamOut[0]:    IAP操作状态码,IAP返回值
    ********************************************************************************/
    uint32 DataCompare(uint32 dst, uint32 src, uint32 no)

        ParamIn[0] = IAP_COMPARE;             /* 设置命令字          */
        ParamIn[1] = dst;                                 /* 设置参数             */
        ParamIn[2] = src;
        ParamIn[3] = no;
        (*IAP_Entry)(ParamIn, ParamOut);     /* 调用IAP服务程序   */

  2.     return (ParamOut[0]);                       /* 返回状态码              */
    }

网友:
引用 楼主:
随着处理器的发展,IAP升级方式越来越受到欢迎。而IAP升级的方式也由很多,如:通过串口升级、GPRS远程升级、SD卡升级等等。这里详细介绍怎样使用SD卡升级应用程序的方法。           ...

楼主威武

网友:
有上面的几个函数后,下面就可以根据需要编写SD卡升级函数了:

1.定义用户程序地址

定义用户程序的起始地址,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定,一般都从0x0000 0000开始存放IAP代码,之后的空间才是存放用户代码的。

#define APP_CODE_START_ADDR   0x00006000     // 用户程序起始地址

2.从SD卡中读写bin文件更新升级

从SD卡中升级程序很简单。流程是:从SD卡中打开升级文件,每次读取512字节,然后写入Flash,直到编写完成。

IAP支持256/512/1024/2048/4096等多字节编程方式,只是SD卡每扇区大小一般都是512字节,所以这里使用512字节为单位进行编程。

  1.

  2. /**********************************************************************************
    * FunctionName   : UCSDCardProgram()
    * Description    : 从SD卡编程
    * EntryParameter : fileName - 应用程序在SD卡中的名字, buf - 缓冲
    * ReturnValue    : None
    *********************************************************************************/
    uint8 UCSDCardProgram(uint8 *fileName, uint8 *buf)
    {
        uint32 addr = 0;
        FATFS fs;               /*Work area (file system object) for logical drive*/
        FIL file;               /*file objects*/
        UINT  br;               /*File R/W count*/
        FRESULT res;

  3.

  4.     DisableIRQ();              // 禁止中断
        SectorPrepare(6, 6);    // 选择扇区
        SectorErase(6, 6);        // 擦除扇区
        EnableIRQ();               // 使能中断

  5.

  6.     /*Register a work area for logical drive 0*/
        f_mount(0, &fs);

  7.     /*Create file*/
        res = f_open(&file, (const TCHAR *)fileName, FA_OPEN_EXISTING|FA_READ);

  8.     if(res != FR_OK)
        {
             return res;
        }
        else
       {
            while (1)
            {
                 res = f_read(&file, buf, 512, &br);     // 读取数据

  9.              DisableIRQ();
                 SectorPrepare(6, 6);
                 RamToFlash(APP_CODE_START_ADDR + addr, (uint32)buf, 512); // 写数据到FLASH
                 EnableIRQ();
                 addr += 512;

  10.              if ((res != FR_OK) || (br < 512))
                 {
                      break;
                 }
             }
        }

  11.     /*Close all files*/
        f_close(&file);      // 关闭文件,必须和f_open函数成对出现

  12.     /*Unregister a work area before discard it*/
        f_mount(0, 0);

  13.     return FR_OK;
    }

3.主函数:

主函数实现按键扫描,如果有按键,进行SD卡升级,如果没有按键直接跳转到应用程序。

代码一开始判断按键,所以一般都是需要按下按键后复位系统,当然也可以适当循环扫描按键的次数。等待一定的时间。。。。。。。

  1. /**********************************************************************************
    * Function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主函数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None
    *********************************************************************************/
    int main(void)

        void (*userProgram)() = (void (*)())OSInit;     // 函数指针

  2.

  3.     OSInit();                // 初始化系统

  4.     while (1)
        {
             if (KeyGetValue())
             {
                 UCSDCardProgram("LPC1114.bin", SDBuf);
             }

  5.          userProgram = (void (*)())(APP_CODE_START_ADDR + 1);
             (*userProgram)();                           // 启动程序
        }
    }

到此IAP程序完成了,下面就是编写应用程序了。。。。。。。。。。。。。。。。。。。。。。

网友:
应用程序编写:

应用程序编写没有什么特殊的,只是需要注意几个地方的设置

1.设置编译地址:

 设置用户程序的开始地址,根据需要设置,一般都在IAP函数之上,需要适当大于IAP,给IAP自己增加功能提供空间。内存也可以适当设置一下,不过一般应用程都没有完全使用完内存,所以不设置也是可以的。

2.编译设置

设置NO_CRP条件编译,否则程序编译会出错,此字段在启动代码中使用,如果要加密代码,此段号也需要设置。

3.生存bin文件

设置bin文件生成命令,具体的设置方法请看<<MDK下生存库(Lib)的方法>>: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14169-1-1.html

4.编写应用程序,并把bin文件存放SD卡中,运行IAP升级程序。

网友:
具体的升级过程:

1.把IAP程序下载到板子上。

2.编写并编译好应用程序,需要是的bin文件。

3.把应用程序的bin文件拷贝到SD卡中。

4.在板子上插入SD卡,并按下按键重启系统。

5.板子就会自动实现升级并跳转到应用中运行。

有时升级后,并不能够成功跳转到应用程序中,此时我们并不知道究竟是没有编程成功,还没有跳转成功,为了验证问题,我们可以读取编程后的代码,与原文件进行比较。如果读取数据与原文件一样,那么一定是跳转没有成功,或是没有向量映射;如果编程不一致那么查看一下编程的问题,特别是最后一个扇区,对于编程一般都是256,512,1024,4096等,不能随便编程。

么怎么读取芯片中编程后的代码?

对于LPC1700芯片并没有IAP读取扇区的函数,所以我们需要直接通过绝对地址读取,方法如下:

     读取ARM代码的方法:
     dat = *(uint8 *)addr;   // 这里可以每次读一字节
  dat = *(uint32 *)addr;   // 这里可以每次读一字

  addr-为实际需要读取的地址,dat-为地址中的数据

需要注意地址:如果从地址0x4000开始编程,最好就从这里开始读取,直至完成。而且需要注意每次读取的是一字节还是字,地址加的时候加1还是加4.。。。。

网友:
请问楼主上面程序是不是有几个问题:1、中断向量表重映射了吗?2、主堆栈MSP初始化了吗。。。3.你的地址+1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应该是+4

网友:
回复 网友A:

LPC1114没有重映射,初始化在启动代码中,地址加没有问题

网友:
己经验证了楼主的程序,好像启动不了。后来自己写了一些,整了两天算搞明白了。M0没有重映射flash的向量表,只能应用程序启用ram的向量表,那样才能从bootloader跳到用户程序之后还能中断。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代码没有问题,都验证过很多遍了。。。

网友:
楼主。。。。。我不是开玩笑的。。。。你那样是可以用简单的程序,但中断必定死机。。。。。因为中断向量表不对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谢楼主分享,有时间一定试试

网友:
好东西

正是我需要的,好文章

网友:
得好好研究研究,缺的知识真不少

网友:
拜读了,很详细,用心的在写

网友:
楼主,你的堆栈初始化在哪里啊?类似STM32的   __MSR_MSP(*(vu32*) ApplicationAddress);

网友:
这个忘了加入中断向量重映射,你在IAP里边添加就可以了。

网友:
你好,我使用 LPC1754 做 IAP 下载,发现程序进入不了 IAP 服务程序 。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意思?能说明白点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在使用IAP函数的时候,程序走到 iap_entry(command, result);这里,就会莫名其妙的死掉。贴上源程序,请帮忙看看。
#include "IAP.h"

#define IAP_CLK  48000

#define IAP_LOCATION 0x1FFF1FF1
#define iap_entry(a, b)     ((void (*)())(IAP_LOCATION))(a, b)

unsigned long command[5] = {0,0,0,0,0};
unsigned long result[3]= {0,0,0};

/*************************************************************************
* Function Name: IAP_PrepareSec
* Parameters:         unsigned long StartSecNum -- Start Sector Number
*                                 unsigned long EndSecNum -- End Sector Number
* Return: unsigned long -- Status Code
*
* Description: This command must be executed before executing "Copy RAM to Flash" or
*                        "Erase Sector(s)" command.
*
*************************************************************************/
unsigned long IAP_PrepareSec (unsigned long StartSecNum,  unsigned long EndSecNum)
{
        if (EndSecNum < StartSecNum)
                return IAP_STA_INVALD_PARAM;

        command[0] = IAP_CMD_PrepareSec;
        command[1] = StartSecNum;
        command[2] = EndSecNum;
        iap_entry(command, result);

        return result[0];
}

/*************************************************************************
* Function Name: IAP_CopyRAMToFlash
* Parameters:         unsigned long dst -- Destination Flash address, should be a 256 byte boundary.
*                                 unsigned long src -- Source RAM address, should be a word boundary
*                                unsigned long number -- 256 | 512 |1024 |4096
* Return: unsigned long -- Status Code
*
* Description: This command is used to program the flash memory.
*
*************************************************************************/
unsigned long IAP_CopyRAMToFlash (unsigned long dst,  unsigned long src,
        unsigned long number)
{
        command[0] = IAP_CMD_CopyRAMToFlash;
        command[1] = dst;
        command[2] = src;
        command[3] = number;
        command[4] = IAP_CLK / 1000;        // Fcclk in KHz
        iap_entry(command, result);

        return result[0];
}

/*************************************************************************
* Function Name: IAP_EraseSec
* Parameters:         unsigned long StartSecNum -- Start Sector Number
*                                 unsigned long EndSecNum -- End Sector Number
* Return: unsigned long -- Status Code
*
* Description: This command is used to erase a sector or multiple sectors of on-chip Flash
*                         memory.
*
*************************************************************************/
unsigned long IAP_EraseSec (unsigned long StartSecNum,  unsigned long EndSecNum)
{
        if (EndSecNum < StartSecNum)
                return IAP_STA_INVALD_PARAM;

        command[0] = IAP_CMD_EraseSec;
        command[1] = StartSecNum;
        command[2] = EndSecNum;
        command[3] = IAP_CLK / 1000;
        iap_entry(command, result);

        return result[0];
}

/*************************************************************************
* Function Name: IAP_BlankChkSec
* Parameters:         unsigned long StartSecNum -- Start Sector Number
*                                 unsigned long EndSecNum -- End Sector Number
* Return: unsigned long -- Status Code
*
* Description: This command is used to blank check a sector or mutilple sectors of on-chip
*                          Flash memory.
*
*************************************************************************/
unsigned long IAP_BlankChkSec (unsigned long StartSecNum,  unsigned long EndSecNum,
                                        unsigned long * pResult)
{
        if (EndSecNum < StartSecNum)
                return IAP_STA_INVALD_PARAM;

        command[0] = IAP_CMD_BlankChkSec;
        command[1] = StartSecNum;
        command[2] = EndSecNum;

        iap_entry(command, result);

        if (result[0] == IAP_STA_SECTOR_NOT_BLANK)
        {
                *pResult = result[0];
                *(pResult+1) = result[1];
        }

        return result[0];
}

/*************************************************************************
* Function Name: IAP_ReadParID
* Parameters:         unsigned long * PartID
* Return: unsigned long -- Status Code
*
* Description: This command is used to read the part identification number.
*
*************************************************************************/
unsigned long IAP_ReadParID (unsigned long * PartID)
{

        command[0] = IAP_CMD_ReadParID;
        iap_entry(command, result);
        *PartID = result[1];

        return result[0];
}

/*************************************************************************
* Function Name: IAP_ReadBootVer
* Parameters:         char * MajorVer
*                                char * MinorVer
* Return: unsigned long -- Status Code
*
* Description: This command is used to read the boot code version number.
*
*************************************************************************/
unsigned long IAP_ReadBootVer (unsigned long * MajorVer, unsigned long * MinorVer)
{
        command[0] = IAP_CMD_ReadBootVer;
        iap_entry(command, result);
        *MajorVer = (result[1] & 0xff00)>>8;
        *MinorVer = result[1] & 0xff;

        return result[0];
}

/*************************************************************************
* Function Name: IAP_Compare
* Parameters:         unsigned long dst -- Destination Flash address
*                                 unsigned long src -- Source RAM address
*                                unsigned long number -- Should be in mutilple of 4
* Return: unsigned long -- Status Code
*
* Description: This command is used to compary the memory contents at two locations.
*
* NOTE:        Compary result may not be correct when source or destination address contains
*                any of the first 64 bytes starting from address zero. First 64 bytes can be re-mapped
*                to RAM.
*
*************************************************************************/
unsigned long IAP_Compare (unsigned long dst,  unsigned long src,
        unsigned long number, unsigned long *offset)
{
        command[0] = IAP_CMD_Compare;
        command[1] = dst;
        command[2] = src;
        command[3] = number;
        iap_entry(command, result);

        if (result[0] == IAP_STA_COMPARE_ERROR)
                *offset = result[1];

        return result[0];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时钟频率对吗:

#define IAP_FCCLK                        (25000)                           // 频率(单位:KHz)
#define IAP_ENTER_ADR                    (0x1FFF1FF1)          // IAP入口地址定义

网友:
你好,这个现在已经解决了,现在就是又碰到一个新问题,我使用的是串口IAP,现在文件发送完后,跳不进用户程序,来时卡死在
  _asm void JMP_Boot( uint32_t address ){
   LDR SP, [R0]                ;Load new stack pointer address
   LDR PC, [R0, #4]        ;Load new program counter address
}
这里。真是很奇怪?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重映射没有???????

网友:
楼主,我现在用的是LPC11C24,和LPC1114差不多的,现在IAP+APP方式,APP地址在0x2000处开始,现在我可以跳转到0x2000处开始运行,之后APP感觉没运行起来,因为我在APP开始出通过串口打印,但是没有开到打印信息。是怎么回事啊,现在弄头大了

跟踪跳转

跟踪跳转

APP开始打印

APP开始打印

网友:
楼主跳到应用程序的那段代码是有问题的,楼主可以重新跟踪下跳转后指令的执行状况。你会发现,指令从用户空间起始位置开始执行了一些无效代码,然后才非常巧合的,走到了,复位函数里面。这是很危险的做法,正确的应该是这样来做
                                 pFunction=(PFUNCTION)(*((unsigned long *)(APPADDRESS+4)));
                                 (* pFunction)();

网友:
你弄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