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开发板

楼主:
有个项目要用到4个摄像头,找了半天开发板,貌似那个三星的 6410 的各种开发板都是只有一个 cmos 接口,而且 USB Host 又是 1.1 的,速率不太够。想问一下现在那种前后双摄像头的手机是怎么实现的呢?由于要做图像处理,看起来那种 cortex-a8 或者 a9 的板子性能还不错,这种开发板支持多个摄像头么?谢谢各位了~

网友:
我推荐real210新版硬件,如不行就real310吧,即将上市!~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看起来是不错。我还想请问一个问题,看这个开发板的价格都将近四千块了,而一般的mid才六七百块钱,为什么产品会比开发板便宜这么多呢?这里面的价格差在哪里?是说产品不需要这么复杂的电路和接口,所以才便宜么?我没做过开发,还请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我呢这个板子是企业级别的,是市面上最接近产品的开发板,而且他们的核心板是成熟的产品,经过3C验证,上手以后如果项目用到可以直接用核心板,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并且他们提供的代码和例程都比较丰富,可以直接拿来使用,提供丰富的板载接口,有3G GPS GPRS WIFI CAMERA 监控摄像头等等,这样有项目需要可以直接基于此板来开发,缩短开发时间,并且他们提供有下载服务器他们随时更新的代码或者资料你都可以随时获得,就像现在他们马上要提供3.0的内核了,只要登录服务器就可以下载了。他们的质量有保障,因为在质保期呢非人为损坏都是可以免费维修或者更换,提供电话 邮件 QQ群等方式武昌提供技术支持。他们的核心板是8层板,这样EMC更稳定了。以上是我对real的看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详细 很不错 支持 红阳大哥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哈哈 谢谢小泽兄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其实我们并不用到那么多接口,只要有串口和camera接口就可以了,而且我们的产品也不是消费类电子产品,不需要多么高的3D性能,甚至根本就不需要显示,只不过需要一些图像处理,这个real210的核心板也要900块钱左右,价格有点偏高,有没有便宜一些的板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