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次调用到OSTimeDly就死掉

楼主:
我只只创建一个任务,里面有
while(1)
{
OSTimeDly(11);
IO0SET=LED;
OSTimeDly(11);
IO0CLR=LED;
}
在这个任务2次调用到OSTimeDly,第一次调用能正常切换到空闲任务,且延时到了能切换回该任务继续第二次调用,此时调用OSCtxSw切换不到空闲任务。仿真时,发现在调用OSCtxSw来切换时最后恢复的地址为中止异常处,一直是这样。

关于移植需要的3个文件,我直接采用附件中的程序,只创建一个自己的任务(我试过运行它里面的4个任务,运行到第四个调用OSTimeDly后也出现上述的情况)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doc

网友:
在线等

后来发现是第二次调用OSCtxSw后就跳undefine处死循环

网友:
呵呵,这个是做什么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LED闪烁

网友:
查查别的问题,这几句应该没什么毛病

网友:
标题

请问它定义的任务栈有多大?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LZ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