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程序为什么出不来PWM波

楼主:
程序可以编译,没有错误,PG3口,PWMGEN0,PWM1,就是出不来PWM波,不知道错误在哪儿,向各位大侠求助,谢谢!

#include "inc/lm3s2b93.h"
#include "inc/hw_gpio.h"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driverlib/debug.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pwm.h"

int
main(void)
{ unsigned long ulPeriod;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12MHZ);
 SysCtlPWMClockSet(SYSCTL_PWMDIV_1);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D);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G);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7);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7, 0x0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PWM);

    GPIOPinTypePWM(GPIO_PORTG_BASE, GPIO_PIN_3);

    ulPeriod = SysCtlClockGet() / 440;

    PWMGenConfigure(PWM_BASE, PWM_GEN_0,
                    PWM_GEN_MODE_UP_DOWN | PWM_GEN_MODE_NO_SYNC);
    PWMGenPeriodSet(PWM_BASE, PWM_GEN_0, ulPeriod);

    PWMPulseWidthSet(PWM_BASE, PWM_OUT_1, ulPeriod / 2);

    PWMOutputState(PWM_BASE, PWM_OUT_1_BIT, true );

    PWMGenEnable(PWM_BASE, PWM_GEN_0);

    while(1)
    {

   }
       }

网友:
好就没弄M3了
给楼主一个周立功的PWM资料 里面有程序

网友:
回复 楼主:

具体用的是哪一颗 MCU?
看一下所在的脚是不是和 GEN0 对应的。

网友:
哈哈,这个你怎么解决的啊?我也遇到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漏掉了:
GPIOPinTypePWM(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