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这个程序是怎么运行的?

楼主:
#include <msp430x16x.h>

// Global variables
char value = 0;                             // 8-bit value to write to segment A
char* Flash_ptr;                            // Flash pointer
char* RAM_ptr;                              // RAM pointer
char* END_ptr;                              // End of FlashWrite routine

// Function prototypes
void FlashWrite();
void CopyRoutine();
void End_of_FlashWrite();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_DINT();                                  // Diable Interrupts
  CopyRoutine();                            // Copy FlashWrite routine to RAM
  _EINT();                                  // Enable Interrupts

  while(1)                                  // Repeat forever
  {
    Flash_ptr = (char *) 0x1000;            // Initialize Flash pointer
    FCTL2 = FWKEY + FSSEL1 + FN0;           // MCLK/2 for Flash Timing Generator
    FCTL1 = FWKEY + ERASE;                  // Set Erase bit
    FCTL3 = FWKEY;                          // Clear Lock bit

    *Flash_ptr = 0;                         // Dummy write to erase Flash segment
    while(!(FCTL3 & WAIT));                 // WAIT until Flash is ready
    asm("CALL #300h");                      // Execute FlashWrite from RAM
                                            // Inline Assembly
    value++;                                // Increment value
    _NOP();                                 // SET BREAKPOINT HERE
  }
}

void CopyRoutine()
{
  Flash_ptr = (char*)FlashWrite;            // Set pointer to FlashWrite routine
  RAM_ptr = (char*)0x0300;                  // Set pointer to RAM
  END_ptr = (char*)End_of_FlashWrite;       // Set pointer to End_of_FlashWrite

  while(END_ptr != Flash_ptr)               // Check for end of FlashWrite
  {
    *RAM_ptr = *Flash_ptr;                  // Copy word to RAM
    Flash_ptr++;                            // Increment Flash pointer
    RAM_ptr++;                              // Increment RAM pointer
  }
}

void FlashWrite()
{
  volatile int i;                           // Use as write counter
  Flash_ptr = (char*)0x1000;                // Initialize Flash pointer
  while(FCTL3 & BUSY);                      // Check Flash BUSY bit
  FCTL1 = FWKEY + BLKWRT + WRT;             // Enable block-write operation
  for(i = 0; i < 64; i++)
  {
    *Flash_ptr = value;                     // Write value to flash
    Flash_ptr++;                            // Double-increment Flash pointer
    while(!(FCTL3 & WAIT));                 // WAIT until Flash is ready
  }
  FCTL1 = FWKEY;                            // Clear BLKWRT & WRT bits
  while(FCTL3 & BUSY);                      // Check Flash BUSY bit
  FCTL3 = FWKEY + LOCK;                     // Reset LOCK bit
  return;                                   // Exits routine
}

void End_of_FlashWrite(){}                  // Marks end of FlashWrite

网友:
void CopyRoutine()
这个函数里面的
Flash_ptr = (char*)FlashWrite;            // Set pointer to FlashWrite routine
  RAM_ptr = (char*)0x0300;                  // Set pointer to RAM
  END_ptr = (char*)End_of_FlashWrite;       // Set pointer to End_of_FlashWrite

这三句话怎么解释啊

网友:
然后程序进去直接执行了CopyRoutine();    将数据//Copy FlashWrite routine to RAM。但是什么时候把ram中的数据拷回到了flash当中去的啊

网友:
asm("CALL #300h");                      // Execute FlashWrite from RAM
还有这句话怎么解释的,求教啊

上面的程序是ti的例子。关于flash的读写操作的

网友:
把Flash_ptr指针指向FlashWrite,就是给指针赋值,指向FlashWrite的空间,应该是做为Flash擦除的地址。下面两个同理。Flash操作看这个文章不错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14284-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程序跳转,跳到0x300这个地址接着开始执行以后的程序

网友:
CopyRoutine()把程序拷到RAM中,然后跳转到0X300,
Flash_ptr = (char*)FlashWrite;
RAM_ptr = (char*)0x0300;
*RAM_ptr = *Flash_ptr;
即跳转到flashwrite函数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Flash_ptr = (char*)FlashWrite;      是不是这句话把程序拷到了ram里面,拷到ram里面,这个程序是怎么运行的啊

RAM_ptr = (char*)0x0300; 然后跳转到ram0x300地址区执行代码啊

网友:
while(END_ptr != Flash_ptr)               // Check for end of FlashWrite
  {
    *RAM_ptr = *Flash_ptr;                  // Copy word to RAM
    Flash_ptr++;                            // Increment Flash pointer
    RAM_ptr++;                              // Increment RAM pointer
  }
}
循环拷贝,一直到end,
主函数里的
asm("CALL #300h");                      // Execute FlashWrite from RAM
跳转到0X300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我大概看明白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