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lo World程序出问题了,高手解决下

楼主:
学习LM3S系列,用LM3S8962写了一个串口发送数据程序,但是结果总是不对,请高手分析分析。以下是代码和串口调试助手的数据结果。

#include "hw_ints.h"
#include "hw_memmap.h"
#include "hw_types.h"
#include "gpio.h"
#include "interrupt.h"
#include "sysctl.h"
#include "uart.h"
char buf[] = "hello world!\n";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ms)
{
  while(ms--);
}
void UARTSend(const unsigned char *pucBuffer, unsigned long ulCount)
{
    while(ulCount--)
    {
        UARTCharPut(UART0_BASE, *pucBuffer++);
    }
}
void UART0_Init(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GPIOPinTypeUART(GPIO_PORTA_BASE,GPIO_PIN_0|GPIO_PIN_1);                       //将PA0、PA1配置成UART模式
  UARTConfigSet(UART0_BASE,9600,(UART_CONFIG_WLEN_8|UART_CONFIG_STOP_ONE|UART_CONFIG_PAR_NONE));
  UARTEnable(UART0_BASE);
}
void main(void)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SYSCTL_USE_OSC|SYSCTL_OSC_MAIN|SYSCTL_XTAL_8MHZ);//允许外部时钟作为系统主时钟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GPIODirModeSet(GPIO_PORTF_BASE,GPIO_PIN_2,GPIO_DIR_MODE_OUT);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F_BASE,GPIO_PIN_2,GPIO_STRENGTH_8MA,GPIO_PIN_TYPE_STD);
  UART0_Init();
  IntMasterEnable();
  UARTIntEnable(UART0_BASE,UART_INT_TX);
  //IntEnable(INT_UART0);
  while(1)
  {

    UARTSend(buf,sizeof(buf));
    UARTCharPut(UART0_BASE,'a');
    long i = GPIOPinRead(GPIO_PORTF_BASE,0xff);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GPIO_PIN_2,GPIOPinRead(GPIO_PORTF_BASE,GPIO_PIN_2)^GPIO_PIN_2);
    delay(120000);
    i++;
    /*i = UARTCharGet(UART0_BASE);
    while(1)
    {
      while(!UARTCharsAvail(UART0_BASE))
      {
        UARTCharPut(UART0_BASE,UARTCharGet(UART0_BASE));
      }
    }
    */
  }
}

串口调试助结果如下: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a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a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a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a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网友:
回复 楼主:

确实很奇怪呢,感觉程序没有问题啊。

网友:
long i = GPIOPinRead(GPIO_PORTF_BASE,0xff);在中间定义的吗?
程序是没有问题。显示的效果是
.ahello world!
.ahello world!
.ahello world!
.ahello world!
.ahello world!
.ahello world!
.ahello world!
.ahello world!
.ahello world!
.ahello world!
.ahello world!
.ahello world!
.ahello world!

网友:
程序没有错

UARTSend(buf,sizeof(buf));
    UARTCharPut(UART0_BASE,'a');
就是先输出hello world
再输出a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一下看看a到底发出来了么

网友:
串口调试助手显示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