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电磁阀驱动电路

楼主:
如题
我是一个新手 不知道如何开始设计一个电磁阀驱动电路.
电磁阀的规格是0.5欧姆 1mh.吸合的电流是5a,吸合的时间100ms,保持电流2a,供电电源24v或者12v
如何设计?
一个设想是电阻调压.12v 5a 那么就是2.4欧姆的电阻 但是12v几乎都加在这个电阻上了,功率有60w.
不知道有没有别的办法?
逻辑控制电路没问题,大不了用单片机来实现.
就是对主回路 不是很了解.
目前还在研究IRF640 MOS管.

网友:
直接加12V电压就行的了
要电阻干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加12V电压就行的了?
电磁阀的内阻是0.5欧姆,如果直接加的话,电流不是会很大吗?会达到24A?不是吗?

网友:
吸合时间只有100ms,线圈的电感还在起作用

5A电流是指的吸合的瞬间电流还是平均电流?

看清楚了是用交流驱动还是直流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直流驱动
2 吸合时间是由我的电路来控制的,和电磁铁无关。电磁阀就是一个线圈、可以一直通5a的电流都没问题的,只是发热量有些大而已。如果开始没有5A的电流 电磁阀不能动作,如果一直是5A的电流,就不好了。
3 如果控制回路做好了 当然不用担心了。但是万一回路没设计好,电源通电大于100ms后 电流过大 电感已经没有阻流作用了 电源就烧了。

网友:
那保持的时候用pwm

网友:
不明白你的“1mh”是什么意思,不过这个电磁阀用12V驱动既可,不过你说其内阻0.5欧,这个很奇怪,最好实测下,驱动电流和保持电流这个不难理解,事实上所有电磁类原件都有类似的参数,比如继电器。也就是说如果你对功率控制比较严格,那么吸合的时候给其5A电流,保持的时候给其2A电流既可,实现起来也很简单,用两个继电器接到不同的电压上,吸合的时候给其高电压,保持的时候给其低电压,高电压不需要很大功率,只要输入并个电容维持100ms放电能力既可。吸合后断开高电压给其低电压维持吸合就行了。当然二极管防逆流是必不可少的,不然高电压串入可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