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962采样率问题!

楼主:
LM3S8962号称 1MB的采样率 我看没那么快!

最近打算用LM3S8962做一个正弦波的20K频率的采样,发现采回来的数据一塌糊涂!,用1MB的去采,采回来根本不是正弦波!

相当不稳,我是用DEMO板子做的,示波器测电源5V和3.3V基本没什么杂波...

无语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降低采样速率就对了吗?

网友:
我最早实验过8962的ad采样,感觉就是有点不稳,我输入一个直流信号,转换出的数值一直上下飘,有5%左右的偏差,当时因为时间紧就没仔细找后来用了一个adc芯片来转换把项目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感觉也确实有点飘,不知道其他 MCU 的情况怎么样?

网友:
ti出的lm3s芯片AD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LM3S8962的最大采样率为500KSPS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LM3s9d90怎么配置ADC采样率,我上回测了一下,好像就能120K/s,只能踩1K信号

网友:
SysCtlADCSpeedSet(unsigned long ulSpeed)
    ASSERT((ulSpeed == SYSCTL_ADCSPEED_1MSPS) ||
           (ulSpeed == SYSCTL_ADCSPEED_500KSPS) ||
           (ulSpeed == SYSCTL_ADCSPEED_250KSPS) ||
           (ulSpeed == SYSCTL_ADCSPEED_125KSPS));

用  SysCtlADCSpeedSet 可以设置速率的,你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