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REN没有定义?

楼主:
我刚开始学430在编译下面代码的时候,IAR报错

Error[Pe020]: identifier "P1REN" is undefined E:\workspace\main.c 12

#include "io430.h"
#include "intrinsics.h"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0x41;
  P1OUT = 0x09;
  P1REN = 0x08;

  while(1)
  {
    if(!(P1IN&0x08))
    {
       __delay_cycles(500000);
       if(!(P1IN&0x08))
       {
          while(!(P1IN&0x08));
          P1OUT ^= 0x41;
       }
    }

  }

  return 0;
}
各位你们看看是什么情况啊,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开始学430在编译下面代码的时候,IAR报错 Error[Pe020]: identifier "P1REN" is undefined E:\workspace\main.c 12 #include "io430.h"#include "intrinsics.h" int main( void ){  // Stop watchdog tim ...

Option里面,选择你所用的芯片型号,有些芯片没有P1REN。

网友:
#include "io430.h"
换成你正用的型号的头文件

网友:
对应型号的头文件里会有定义
但是根据具体型号,部分430是没有这个寄存器的

网友:
你是4系列的?

网友:
感觉那个输入设置顺序应该是  P1DIR  =》P1REN=》P1OUT    这才是设置上啦下拉的顺序

网友:
报错的原因可能是建工程时的问题   比如说芯片的型号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option里的device选择不对,可能不带有P1REN

网友:
不用判断按键是否松开,,把while去掉。。加个延时

网友:
头文件不对   吧 io430.h  删了  换成你的  如  msp430f5438.h

网友:
把#include "io430.h"修改成你用的具体的430型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