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产生程序?

楼主:
设8155 T1端输入脉冲频率为1MHZ,请编写出能在T0上输出周期为8Ms的方波程序??
ORG 1000H
MOV DPTR,#01OOOH
MOV A,#0C0H
MOV A,#40H
MOVX @DPTR,A
INC DPTR
MOV A,#5FH
MOV @DPTR,A
.....

END

请问以上程序的“。。。”是什么意思??我没看懂,请高手加一些注解,拜托啦。。。

网友:
ORG 1000H             ;將以下程序碼放在rom address 1000h處
MOV DPTR,#01OOOH ;DPTR放入 1000H
MOV A,#0C0H  ; A  放入 0C0H  但此行是多餘 因為下行的關係
MOV A,#40H     ; A 放入 40H
MOVX @DPTR,A
  ;將 A內的40H 放入位置1000H  外部擴充的RAM 或是外設
INC DPTR  ; 1000H+1 = 1001H
MOV A,#5FH  ; A 放入 5FH
MOV @DPTR,A
  ;將 A內的5FH 放入位置1001H  外部擴充的RAM 或是外設

看這樣的程序 沒頭沒尾的 須配合硬件原理圖才有義意

网友:
thanks,boy

tanks,boy:
              对于上面的指点谢过先啦,

       “看這樣的程序 沒頭沒尾的 須配合硬件原理圖才有義意 ”,::::

      1. 可是为我们的试卷就这样出题的,
     2. 还有这些指令我懂,我想知道他是如何产生方波的,以及程序中的省略号省略了什么,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