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程enet_io

楼主:
1芯积分

本人最近在学习enet_io这个例程,可是程序下到板子里一直ping不通,由于没用lm3s8962的开发板,是自己焊的一块lm3s69911的板子,所以外围电路不一样,但以太网口都是一样的,所以我感觉应该是能ping通的,那些功能实现不了又是另外一码事,可是就是ping不通,请问是什么原因啊?我在主程序中将其已改成静态ip了,是不是哪个函数还要做简单修改?这个例程中只要哪个函数能顺利执行,就能实现和电脑的通讯,web能控制?

int
main(void)
{
//    unsigned long ulUser0, ulUser1;
//    unsigned char pucMACArray[8];

    unsigned long ulIPAddr=0xC0A80619,ulNetMask=0xFFFFFF00,ulGWAddr=0xC0A80601;
    const  unsigned char  pucMACArray[] ={0X00,0x14,0x97,0xF0,0x00,0x01};
/****hmm************************/
 #if PLL_EN == 0                                                     /*  Not use PLL  不使用PLL      */
        SysCtlClockSet(CCLK_DIV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 EXT_CLK);
                                                                        /*  System clock=               */
                                                                        /*  EXT_CLK/CCLK_DIV            */
                                                                        /*  系统时钟=EXT_CLK/CCLK_DIV   */

    #else                                                               /*  Use PLL  使用PLL            */
        SysCtlClockSet(CCLK_DIV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EXT_CLK);
                                                                        /*  System clock=200MHz/CCLK_DIV*/
                                                                        /*  系统时钟=200MHz/CCLK_DIV    */
    #endif

/********hmm**************/

    //
    // Set the clocking to run directly from the crystal.
    //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8MHZ);
*/
    //
    // Initialize the OLED display.
    //
    RIT128x96x4Init(1000000);
//    RIT128x96x4StringDraw("Web-Based I/O Control", 0, 0, 15);
//    RIT128x96x4StringDraw("Browser Message:", 0, 53, 15);

    //
    // Enable and Reset the Ethernet Controller.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ETH);
    SysCtlPeripheralReset(SYSCTL_PERIPH_ETH);

    //
    // Enable Port F for Ethernet LEDs.
    //  LED0        Bit 3   Output
    //  LED1        Bit 2   Output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GPIOPinTypeEthernetLED(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 Configure SysTick for a periodic interrupt.
    //
    SysTickPeriodSet(SysCtlClockGet() / SYSTICKHZ);
    SysTickEnable();
    SysTickIntEnable();

    //
    // Enable processor interrupts.
    //
    IntMasterEnable();

    //
    // Configure the hardware MAC address for Ethernet Controller filtering of
    // incoming packets.
    //
    // For the LM3S6965 Evaluation Kit, the MAC address will be stored in the
    // non-volatile USER0 and USER1 registers.  These registers can be read
    // using the FlashUserGet function, as illustrated below.
    //
/*
    FlashUserGet(&ulUser0, &ulUser1);
    if((ulUser0 == 0xffffffff) || (ulUser1 == 0xffffffff))
    {
        //
        // We should never get here.  This is an error if the MAC address
        // has not been programmed into the device.  Exit the program.
        //
        RIT128x96x4StringDraw("MAC Address", 0, 16, 15);
        RIT128x96x4StringDraw("Not Programmed!", 0, 24, 15);
        while(1);
    }

    //
    // Convert the 24/24 split MAC address from NV ram into a 32/16 split
    // MAC address needed to program the hardware registers, then program
    // the MAC address into the Ethernet Controller registers.
    //
    pucMACArray[0] = ((ulUser0 >>  0) & 0xff);
    pucMACArray[1] = ((ulUser0 >>  8) & 0xff);
    pucMACArray[2] = ((ulUser0 >> 16) & 0xff);
    pucMACArray[3] = ((ulUser1 >>  0) & 0xff);
    pucMACArray[4] = ((ulUser1 >>  8) & 0xff);
    pucMACArray[5] = ((ulUser1 >> 16) & 0xff);
*/
    //
    // Initialze the lwIP library, using DHCP.
    //
    //lwIPInit(pucMACArray, 0, 0, 0, IPADDR_USE_DHCP);
    lwIPInit(pucMACArray,ulIPAddr, ulNetMask, ulGWAddr, IPADDR_USE_STATIC);

    //
    // Setup the device locator service.
    //
/*
    LocatorInit();
    LocatorMACAddrSet(pucMACArray);
    LocatorAppTitleSet("EK-LM3S8962 enet_io");
*/
    //
    // Initialize a sample httpd server.
    //

    httpd_init();
/*********hmm****/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E);
     GPIODirModeSet(GPIO_PORTE_BASE, SYS, GPIO_DIR_MODE_OUT);         /*  设置连接sys收发指示灯PE5为输出     */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E_BASE, SYS,                            /*  设置驱动强度和类型    */
                     GPIO_STRENGTH_4MA,                                 /*  4mA的输出驱动强度           */
                     GPIO_PIN_TYPE_STD);                                /*  设置为推挽管脚              */
     GPIOPinWrite(GPIO_PORTE_BASE, SYS, ~SYS);

/******HMM*****/
    //
    // Pass our tag information to the HTTP server.
    //
    http_set_ssi_handler(SSIHandler, g_pcConfigSSITags,
                         NUM_CONFIG_SSI_TAGS);

    //
    // Pass our CGI handlers to the HTTP server.
    //
    http_set_cgi_handlers(g_psConfigCGIURIs, NUM_CONFIG_CGI_URIS);

    //
    // Initialize IO controls
    //
    io_init();

    //
    // Loop forever.  All the work is done in interrupt handlers.
    //
    while(1)
    {

    }
}
上面是主程序,其余未做修改

网友A:
首先确定你网口部分通讯没有问题吗?

然后下载 TI 8962 例程,基本上不用修改就可以了。
对于这个程序中有关 OLED 的部分都可以删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定你网口部分通讯没有问题吗? 然后下载 TI 8962 例程,基本上不用修改就可以了。对于这个程序中有关 OLED 的部分都可以删掉。

网口通讯?反正是ping不通,但是8962和6911的网口的引脚不是一样吗,所以应该没问题,但就是ping不通。

网友A:
  RIT128x96x4Init(1000000);
要注释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RIT128x96x4Init(1000000);要注释掉啊。
原因已经找到了,不是RIT128x96x4Init(1000000);的问题,是io_init();在作怪,呵呵,谢谢你,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我想改那个网页,具体在哪个个函数里面改?网页要用什么工具来做?通过网页对arm进行操作是在io.c里面改是吧?解释的越清楚越好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