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说清楚SCI和UART的区别

楼主:
谁能说清楚SCI和UART的区别

网友:
貌似有差别的,一个是串行通信接口,包含uart, spi等等,另外一个就是常用的串口。

网友:
看协议,协议能回答

网友:
串行通信接口SCI(serial communication interface)由Motorola公司推出。它是一种通用异步通信接口UART,与MCS-51的异步通信功能基本相同。
第一次听说有这个  以前没听受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软件上是看协议,那硬件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