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LaunchPad】实用问答!

楼主:
1、MSP430 LaunchPad在哪里购买?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294629

2、哪里能够获得LaunchPad开发板原理图?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21644-1-1.html

3、LaunchPad实验板触摸感应到底是怎么回事?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238170

4、MSP430 LaunchPad为什么没给光盘呢?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05761

5、Win7下,我的LaunchPad驱动安装不了啊?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09135

6、win7 串口安装不上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09140&extra=&page=1

7、不知道LaunchPad能不能给F2XX系列的单片机下载程序呢?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07239

8、LaunchPad上板载的仿真器支持其他系列的430吗?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03148

9、LaunchPad能不能仿真149?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05648

10、MSP430 LaunchPad支持那些20Pin的IC?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05692

11、LaunchPad仿真器升级方法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03567

网友:
12、launchpad自带的那个晶振要外接电容吗?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05901

13、学LaunchPad上的G2231,以后用更高级的MSP430,代码是不是差不多?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05695

14、LaunchPad自带的虚拟串口识别为COM5,用什么软件连接啊?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237823

15、有关于寄存器配置的文档说明吗?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05623&extra=&page=1

16、【LaunchPad】TIMERA0 与TIMERA1有区别么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06389

17、引脚中断须外置上拉/下拉电路?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12900

18、收到msp430launchpad开发板把晶体给焊了,10pf电容可以不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06968

19、TI给我的CCS4下载下来怎么找不到430G223这个器件啊?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03774

20、官方所给的几款芯片好像都不支持UART,只支持SPI和I2C,请问是这样的吗?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08050

网友:
21、MSP430 LaunchPad 串口问题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225364

22、LaunchPad串口怎么发送数据?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05584

23、小鸟问一下一个关于MSP430的串口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06963

24、MSP-EXP430G2仿真实例LaunchPad_Temp怎么没法搞呢??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03601

25、关于LaunchPad_Temp_GUI.exe在WIN7中显示不正常现象的解决办法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07166

26、请问下launchPad下载问题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09154

27、求launchpad上仿真器 仿真5438 和2xxx的方法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09114

28、launchpad烧写程序问题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09987

29、请教大侠们LaunchPad的USI使用方法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08147

30、请问USI的I2C怎么用?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07186

31、收到MSP430 LaunchPad,编程出现怪现象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05669

32、求助,刚买了LaunchPad,做了个闪光灯了,不知道该怎么玩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05580

网友:
不错 小白看 很合适

网友:
问的问题 挺循序渐进的
适合刚入门 或者入门不是太久的看
支持 五颗心

网友:
资料很全,也很仔细,把那些小问题都提出来了……支持……

网友:
很用心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