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的coordinator更换

楼主:
组网后的zigbee的coordinator损坏需要更换时,只能利用新的coordinator重新设置网络的让路由一个个加入网络吗

网友:
如果协调器不是损坏而是断电的话,那么再重启时,只要让其恢复启动即可,在编译时设置NV_RESTORE,在重新加入网络时会保持以前的状态。

但是如果换一个新的协调器启动,那么它将建立一个新的网络,与原先的网络不一样,或者是以路由器的方式加入到原网络中。

因此,个人认为是不行的,需要重新组网。目前还在继续学习中。。。

网友:
重启通常会用coor 的panid加一导致回不到原来的网络,试一试NV_INIT和NV_RESTORE。我的作法是在重启的两次归描过程中,把输出功率调到零,让coor误以为没有其他节点在网络中,使用原来的PANID启动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