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5749掉程序问题,求TI给个说法!

楼主:
型号:LM5749 (A0版本)
工作频率:外部12M有源晶振,PLL=50M
现象:在做EMC实验或者在干扰比较大得情况下,芯片掉程序!
表现:突然死机,复位并无法启动;
确定:用JTAG仿真器读出FLASH内部全FF;
JTAG接法:10K上拉+TVS管阵列到地保护;
现在已在正式产品中使用到,现这个问题,第一次出现是在现场给客服做培训的时候,冬天,天气干燥,每个客服摸了一下,结果挂掉了!后来在其他现场运行的时候也出现过几块类似现象,最近在实验室做EMC实验的时候,也出现了!所以并非个别问题!
求TI高手给个说法!

网友:
没人有过类似情况么?

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目前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昨天又遇到个新情况,在实验室做浪涌的时候,程序不运行了,以为又使掉了,重启多次,还是无法运行,后把JTAG插上,还没开始烧录,程序居然又起来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很奇怪,多做几次试验看看。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怪哦,楼主能确定是FLASH的代码被全部擦除了吗?
从描述的状况我也不能分析出什么原因造成的。楼主能不能做点试验来判断下问题的关键点是在什么地方?
你的复位电路能不能贴出来看一下,如果可能,能不能先在外部接一个复位芯片到复位脚,再做下试验看掉程序不。

网友:
确定FLASH被擦除:用一块已掉程序的板子,编写一个最简单的调试程序,把仿真的时候设置为“不全部擦出,只擦除占用部分”(此方法在其他板子上试过,比如如果之前烧得程序是2K,而现在的是1K的话,仿真进去能看到后面的2KFLASH内容不会被改变),进去发现FLASH内部全部为FF
复位脚:看门狗芯片MAX706,标准电路;datasheet上的接法;
依然掉程序!

网友:
难道这么杯具?
就没人遇到过类似事件么?